大佬们,我想给串口tx rx加个指示灯该加在哪里

楼主:
大佬们,我想给串口tx rx加个指示灯,下载数据的时候就可以亮,该加在哪里

网友:
tx,rx上加个门电路或者三极管推动led就可以。但速度闪得太快。如果有单片机可以用单片机IO提示。

如果没有要闪动慢就要加分频电路。

网友A:
在 RX 和 TX加,具体是CH340的VCC到一个限流电阻(1K-5K)到一个发光二极管,到RX.    VCC到一个限流电阻(1K-5K)到一个发光二极管,到TX. 我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因为RX,和TX都是低电平有效,低电平时就是有数据,所以这么加。

网友:
我觉得3楼说的对,你可以参考一些ESP32的开发板,都是有这个串口LED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 RX 和 TX加,具体是CH340的VCC到一个限流电阻(1K-5K)到一个发光二极管,到RX.    VCC到一个 ...

在此基础上用触发器驱动LED应该更好,不会影响到RX TX的信号质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此基础上用触发器驱动LED应该更好,不会影响到RX TX的信号质量

在IO驱动能力范围内,不会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O驱动能力范围内,不会影响信号质量。

嗯嗯,LED电流调小一点也行的,工控器上习惯了负载用触发器驱动

网友C:
TX或RX控制一个P管, 给电容充电, 电容+电阻再连接LED, RC控制放电时间>>波特率, 传数据时灯就能一直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X或RX控制一个P管, 给电容充电, 电容+电阻再连接LED, RC控制放电时间>>波特率, 传数据时灯就能一直亮 ...

TX或RX控制一个P管

能不能分享一下加P管的具体电路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X或RX控制一个P管 能不能分享一下加P管的具体电路哈

如果只用一个触发信号, 二极管可以省1-2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用一个触发信号, 二极管可以省1-2个

两个电阻和电容的参数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阻和电容的参数在什么范围呢

不固定,电阻电容的乘积要远高于波特率的倒数。

比如波特率是115200,那RC的积要远大于1/115200,也就是要远大于0.00001。灯的电阻差不多在100左右是最亮的,如果灯的电阻选100,电容最好小于100nF。如果波特率跟我说的不一样,你根据比值调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