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BW16-Kit】+ remote_control

楼主:
安信可BW16-Kit是一款针对BW16模组设计的核心开发板,开发板提供了全面的I/O接口,并板载RGB七彩灯,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连接外设。BW16模组是基于RTL8720DN开发的双频Wi-Fi(2.4GHz或5GHz)和蓝牙SoC模组,集成了ARM V8(兼容Cortex-M4F)高性能MCU和ARM V8M(兼容Cortex-M0)低功耗MCU,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外围接口,支持SSID混频路由配网,能够简化配网流程并提升配网成功率。

通过串口生成的IP,就可以有打开开关界面。

用于Arduino平台(具体来说是ESP8266或ESP32等Wi-Fi模块)的一个示例,它创建了一个简单的Web服务器,通过该服务器可以控制一个LED灯的开关。

代码:

代码注释:

// 引入WiFi库,用于管理Wi-Fi连接
#include <WiFi.h>
// 引入WiFiServer库,用于创建Wi-Fi服务器
#include <WiFiServer.h>
// 引入WiFiClient库,用于处理来自客户端的连接
#include <WiFiClient.h>

// 定义Wi-Fi网络的SSID(名称)
char* ssid = "CMCC-c6tG";
// 定义Wi-Fi网络的密码
const char* password = "mei13728232960";

// 创建一个WiFiServer对象,监听80端口(HTTP默认端口)
WiFiServer server(80);
// 定义一个字符串对象,用于存储HTTP请求头
String header;

void setup() {
  // 设置PA13引脚为输出模式,用于控制LED灯
  pinMode(PA13, OUTPUT);

  // 开始串行通信,波特率为115200
  Serial.begin(115200);

  // 打印空行和连接Wi-Fi的消息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WiFi");

  // 尝试连接到指定的Wi-Fi网络
  WiFi.begin(ssid, password);

  // 循环等待直到连接到Wi-Fi网络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 等待500毫秒
    Serial.print("."); // 打印一个点作为进度指示
  }

  // 当连接到Wi-Fi网络后,打印确认消息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 开始WiFiServer的监听
  server.begin();
  // 打印服务器启动的消息
  Serial.println("Server started");
}

void loop() {
  // 检查是否有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 如果有客户端连接
  if (client) {
    // 循环检查客户端是否仍然连接
    while (client.connected()) {
      // 检查客户端是否有数据发送
      if (client.available()) {
        // 读取客户端发送的一个字符
        char c = client.read();
        // 将字符添加到header字符串中
        header += c;

        // 检查是否读取到了换行符(HTTP请求头结束)
        if (c == '\n') {
          // 检查header中是否包含"ON"
          if (header.indexOf("ON") > 0) {
            // 如果包含"ON",则点亮LED灯
            digitalWrite(PA13, HIGH);
          }
          // 检查header中是否包含"OFF"
          else if (header.indexOf("OFF") > 0) {
            // 如果包含"OFF",则熄灭LED灯
            digitalWrite(PA13, LOW);
          }

          // 向客户端发送HTTP响应头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 text/html");
          client.println();
          // 向客户端发送HTML响应体
          client.println("<!DOCTYPE HTML>");
          client.println("<html>");
          client.println("<head></head>");
          client.println("<body>");
          // client.println("LED is now " + (digitalRead(PA13) ? "ON" : "OFF")); // 这行代码已被注释掉
          client.println("</body>");
          client.println("</html>");

          // 清空header字符串
          header = "";
          // 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
          client.stop();
        }
      }
    }
  }
}

代码段创建了一个简单的HTTP服务器,它监听80端口。当客户端(比如一个网页浏览器)发送HTTP请求到服务器时,服务器会检查请求中是否包含"ON"或"OFF"来控制LED灯的开关。如果请求中包含"ON",LED灯会亮起;如果包含"OFF",LED灯会熄灭。然后,服务器会向客户端发送一个简单的HTML响应,告诉客户端请求已被处理。

Wi-Fi 控制器
│
├── Wi-Fi 设置
│   ├── SSID
│   │   └── "CMCC-c6tG"
│   └── 密码
│        └── "mei13728232960"
│
├── Web 服务器
│   └── 监听端口
│        └── 80
│
└── LED 控制
     ├── ON
     │   └── 点亮 LED (PA13 设置为 HIGH)
     └── OFF
          └── 熄灭 LED (PA13 设置为 LOW)

在TreeMind中创建这个树图的步骤大致如下:

  1. 打开TreeMind软件。
  2. 创建一个新的思维导图。
  3. 添加一个名为“Wi-Fi 控制器”的中心节点。
  4. 添加“Wi-Fi 设置”作为“Wi-Fi 控制器”的子节点。
  5. 在“Wi-Fi 设置”下添加“SSID”和“密码”作为子节点,并填写相应的值。
  6. 添加“Web 服务器”作为“Wi-Fi 控制器”的另一个子节点。
  7. 在“Web 服务器”下添加“监听端口”作为子节点,并填写端口号80。
  8. 添加“LED 控制”作为“Wi-Fi 控制器”的最后一个子节点。
  9. 在“LED 控制”下添加“ON”和“OFF”作为子节点。
  10. 为“ON”和“OFF”分别添加描述其功能的子节点。

视频:

835644fc71e8d762bfab9baf33fdac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