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与医学图像处理》阅读分享二

楼主:
阅读分享二——几个常见的,且医学图像所用到的,成像原理以及常见格式

本节主要解释几个检测的原理,以及dicom的组成和结构。

一、常见的医学图像数据

首先本书以X线检查、磁共振检查、超声检查等为例

1、先是X射线的成像原理:

  • 当其通过人体时,密度高的部位吸收X线多,密度低的部位吸收X线少,投照到特殊的感光胶片时,表现为:密度高的部位呈现白色,密度低的部位呈灰或黑色由此可以得到X线片,这个就不放图了,网上随便找一个x光片看看就行了,可以明显看到人体骨骼,也就是密度高区域,是很明显的白色,而对于平时低密度的部位,如果出线了明显白色,那么说明那个部位密度变高了,也就是有可能出现了病变。
  • 当然这种方法不是通用的,对于一部分部位,需要对比剂,也就是注射造影剂来进行造影检查。
  • 然后这里第一个成像,提到了计算机体层成像,也就是CT,上一节有提到过,他有一个便于理解的对比点:CT不同于x线的地方是,用x线对人体进行厚度扫描,然后再由计算机计算后,以不同的灰度显示出来也就是逐层显示,这里这个知识我确实不了解,还专门去搜了一下,这里放一篇别的博主发的文章,里面比较详细的提到了CT的具体内容算法等等:章节一: CT (computed tomography) 计算机断层扫描 - 知乎 (zhihu.com)。其实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从2D变成了3D,但是仍是2维展示,但是通过灰度来显示3D数据,有点像地图上的等高线吧,我也忘记那个叫什么图了,就是地图上,通过不同颜色来显示海拔高度,是一个道理。

2、第二个成像是磁共振成像:

  • 其原理比较复杂,但是简单解释就是,人体置于特殊的磁场时,用无线电射频脉冲激发人体内氢原子核,引起氢原子核共振,并吸收能量。在停止射频脉冲后,氢原子核按特定频率发出射电信号,并将吸收的能量释放出来,被体外的接受器收录,经电子计算机处理获得图像,这就叫做核磁共振成像。
  • 然后是MRI图像,在氢原子恢复原始状态的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叫弛豫时间,分为纵向时间T1和横向时间T2,对这两个进行采集,编码和计算后,得到的就是图像了。这里面以一个脑脊液的加权成像为例,有些学术词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简单的描述这个过程就是:T1和T2在一个组织内的时间会不一样,进而影响加权成像,同时通过其他方法,如水抑制T2成像可以让脑脊液信号减弱,有利于其余病变区域的显示;还有磁敏感加权等等,这里只是据举例,大概了解就行。
  • 然后MRI同时也可用于血管成像,一般叫MRA,分为两类,一个是不需要对比剂的普通MRA,一个是要对比剂来显示小血管。

3、第三个成像为超声成像:

  • 主要是声波的物理特性来进行检查,包含反射、折射、散射、衍射等等。我这里举个我个人的理解+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解释,比如一个正常人的喉咙,若没有感冒,此时声带发出的声音是直接从里面正常传出来的,要是感冒或者等等病症导致喉咙发炎,他肿了,那么声音通过大概是会有个阻碍的过程,导致声音变化,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抽象,不太符合波的这个体现,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就是,假如身体有个肿瘤或者硬块,本来声波正常过的时候是没什么的,有病变后,声波经过他衰减了,那么最后仪器测试的数据就是不符合正常情况。
  • 上述例子只是理解,实际定义为:声波经过组织器官等后产生了衰减,这些衰减信息经过接收放大处理后就得到了最后的声像图。
  • 然后现在超声检查主要分为ABMD四个类型,A是一维声波,B是二维声波,M是当前最常用的,是基于B的二维上加了个慢扫描波,然后D就是多普勒超声。
  • 最后还补充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比较简单,我就不解释了,感兴趣的搜一搜就知道了。

二、常见的影像格式

首先是几个常见的格式:DICOM、Analyze、Nifti、Minc,目前DICOM和NIFTI是实用最广的。

1、DICOM:这个目前一般用于射线照相、超声检查、CT、MRI等

  • 首先他的数据集是多个数据元素合到一起的,每个数据元素又细分为:标签、元素值类型、元素值长度、元素值域
  • 数据元素又可以分为3类,首先都包括标签、元素值长度、元素值域,然后不同的地方在于元素值类型,有两个是有这个的,叫显式VR,第三个是没有的,叫隐式VR,前两个区别在于元素值长度的表达方式不同
  • 这个数据集肯定是很多个数据元素合到一起的,这里有一个标准就是显式和隐式不能一起用,即不能嵌套。
  • 然后本书以一个python的例子解析了dicom,我这边就不放出了,后续需要补充我再加吧。

2、Analyze

这个格式包括两个二进制文件,一个img的数据文件,包括像素,一个是元数据头文件,因为其不支持无符号16为格式等其他缺陷,现在基本已经被nifti取代,这个了解了解就行。

3、Nifti

这个其实就是analyze的进化版,他不仅有那两个文件,还支持无符号16位数据格式,还可以区分左右结构,这个也是了解了解就行,书上也没多讲。

4、Minc

其有两个版本,一个Minc1,一个Minc2,1已经停止维护,现在Minc2基于HDF5,这个也没有细说,了解了解即可,感兴趣的可以查查看,目前主流还是DICOM和Nifti。

上述为本节内容,后续应该就会在pycharm上面试试看代码和学习医学图像处理算法的内容了

网友:
原来超声成像是声波经过组织器官等后产生了衰减,这些衰减信息经过接收放大处理后就得到了最后的声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