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书友互动第一集:Rust语言你知多少

楼主:
《Rust实战》阅读活动除了往常的读后感要求,首次增加了书友互动成长环节;平日书友们独自成长美丽,每周合体一次互动,欢乐成长buff也。

演绎时间:即日起至4月14日
脚本限定:《Rust实战》第一章 Rust语言介绍

角色分配:
提问角色(4位)和解题角色(4位)、总结角色(2位),下方跟帖第一位书友嘉宾是提问角色,第二个是解题角色,解答第一个提问,以此类推,最后2位是章节总结角色,以文字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本章进行总结,至此一次互动结束。注意:提问角色发布的问题,要求能在第一章节书中有迹可循,且对解题者理解、学习Rust有切实意义;提问角色所发布的问题不可重复。

下面,就期待《Rust实战》书友嘉宾们,跟帖入场啦~

活动交流群

论坛有开设嵌入式交流群,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微信添加“helloeeworld”为好友,对话:加入嵌入式交流群,入群交流。

扫码,对话:加入嵌入式交流群。

网友A:
Rust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st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rust是针对C/C++语言等手工管理内存的语言而设计的语言,目标是全面的替代C/C++语言,rust目前已经在linux内核,windows内核,大型的项目中正在逐步的替换C语言。

rust语言在内存管理,多线程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网友:
在文中的第1.7节中,文章阐述了Rust的主要特点:

Rust语言有如下3个特点:

  1. 高性能
  2. 支持并发
  3. 内存使用效率高。

文中分三节,详细的列出了Rust的性能、并发、内存使用效率的特性。

当然,Rust也有他的缺点,在1.8节中,也列举出了他的几个缺点,如编译速度相比其的语言要慢,编程时要求严格等等。

网友B:
《Rust实战》书的第一章就讲了rust语言的设计目标:安全性和可控性,这样的定位使得rust的学习较为困难。这也就是rust不是一种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的语言。

建议学习者应该对,书中的第一章,尤其是1.6.1仔细地阅读。

网友:
一般认为Rust提供了无垃圾回收的内存安全保证,减少了运行时开销。

网友C:
我这几天跟着《Rust实战》还有《Rust语言圣经》,认真的学习了几个例子。我感受就是写个hello world,非常容易,但是我学到第二章,就有点头晕了。

不知各位读友们,是不是也跟着跑了第一章中的示例程序,对使用Rust语言的感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st实战》书的第一章就讲了rust语言的设计目标:安全性和可控性,这样的定位使得rust的学习较为困难。这 ...

《Rust语言圣经》好象对入门比较好,这实战还得有点基础才学起来没有这么吃力。

网友D:
有哪位朋友能简单介绍一些Rust语言的相关知识吗,语言的最大亮点,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E:
提问:哪个是rust的吉祥物log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问:哪个是rust的吉祥物logo呢?

都是!一个是熟了以后的样子,一个是还不熟活蹦乱跳的样子。看你个人情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哪位朋友能简单介绍一些Rust语言的相关知识吗,语言的最大亮点,主要应用领域

目前看到在网络通信中有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跟着《Rust实战》还有《Rust语言圣经》,认真的学习了几个例子。我感受就是写个hello world,非常 ...

目前第一章的历程学起来感觉还是比较顺利,对比之前学其他语言有一种新奇感果然人生最美是初见。而且编译配置/测试这些感觉都比较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第一章的历程学起来感觉还是比较顺利,对比之前学其他语言有一种新奇感果然人生最美是初见。而且编译 ...

美好的开头,希望看到大佬有美丽的前程,成为Rust的大佬之路开始了。。。。

网友G:
rust语言写的程序能避免哪几种异常情况出现?(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G:
rust语言写的程序能避免哪几种异常情况出现?(安全性)

您可以看看这几个方面:

Rust语言通过其所有权系统和借用检查器可以避免以下几种异常情况的出现:

  1. 空指针异常:Rust不允许空指针存在,所有的引用都必须指向有效的内存。

  2. 数据竞争:Rust的所有权系统和借用规则确保在编译时就能够避免数据竞争的发生。

  3. 内存泄漏:Rust的所有权系统在编译时会检查内存的分配和释放,避免了内存泄漏的问题。

  4. 缓冲区溢出:Rust的标准库提供了安全的API来处理字符串和数组,避免了缓冲区溢出的问题。

总的来说,Rust语言通过静态类型检查和所有权系统,可以在编译时避免这些安全性问题的出现。

网友:
我很好奇啊,就是之前了解到的rust是可以应用在MCU上的,但是我看书籍是基本上都是上位机使用的比较多,这个rust是否可以应用在MCU之中?还有应用在MCU的话,与其他的rtos相比,有啥优势存在呢?

网友H:
提问:为什么我学不会rus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提问:为什么我学不会rust

其实应该没有学不会一说吧,多用用精力,也许就可以入门了,一起加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其实应该没有学不会一说吧,多用用精力,也许就可以入门了,一起加油!!!

语法太怪异,有时候看不懂,也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虽然C++也很怪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语法太怪异,有时候看不懂,也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虽然C++也很怪异,哈哈哈。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是我第七次入门rust,希望可以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应该没有学不会一说吧,多用用精力,也许就可以入门了,一起加油!!!

rust很难入门,主要是概念和所有权那些理解不到

网友:
如果没有多种语言开发或比较完整的计算机语言分类的经验,直接看第一章,应该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作者在前言第一句话就说这本书是给在网上学过Rust开源资料的人准备的。所以,如果不是很熟悉rust,应该是从第二章开始看。而第一章,概括地介绍了rust的特性,以至于有点难以理解。我觉得只要抓住rust的第一个目标——安全性,就会对接下来的“生产力”、“控制”这2个目标,以及“性能”“并发”“内存效率”这些特点的根本来源有了本质的理解。也就不难理解没有gc、没有指针……等等特性的原因是什么了。为了实现如此细致的安全性,rust会把很多语言的特性改头换面并修改实现方式和名字。而开发者就会感到被装在几十层礼服里跳舞——虽然处处受制,但是绝对合乎礼法。

祝各位同学看第二章的时候,会觉得顺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rust很难入门,主要是概念和所有权那些理解不到

是的,之前了解到RUST是因为一个群友说运行到MCU之中,尤其是对内存调度很有优势。我才来想试试,看了一段时间,感觉搭环境和应用就不是很习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