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讨论:1~50mA恒流源电路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笔者最近设计了一个1~50mA恒流源电路,负载RL为0~30欧姆,且位于低端(接地)。

采用TL431作为参考源,通过调节R2,在RL上可得到1~50mA恒流。

仿真时,发现运放U1A输出端(1脚)有振荡,频率大约几兆Hz, 振幅越几十毫伏。虽然这个振荡幅度对Q1的IDS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最好消除。

初步分析,振荡起因是TL431的K极的电压变化对Q1的IDS起到正反馈作用。

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A:
把MOS管换成三极管会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换成三极管会好一些吧?

考虑过,但若用NPN管,发射极会浮地,尽量避免。采用PNP,它的电流好像也会与U1A反相输入端发生正反馈。

网友:
好歹给Q1栅极串一个10-33欧姆的电阻。运放输出驱动容性负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
楼上很有道理。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运放增益过高,所以一般在U1A运放的输出和输入的V-之间加个阻容吸收,或一个较大的电容,降低运放高增一下的瞬态增益。对于较高的增益建议阻容(小电容),通用运放可以加1uF电容即可。

网友:
如果你的TL431能够接地问题是能够解决地,电路参考howland电路,你电路的原理是保证R2和R3两端的电压不变,但是TL431是通过开关比较器原理工作的必然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