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挂号需要提前几天,挂不到没有专家号怎么办

楼主:
老家是郑州的,父亲前一段时间生病一直在郑大一附院住院,现在就是身上疼,尤其是左上腹,疼起来时看着父亲太痛苦了,但目前在郑大一附院一直还没查出来啥原因导致的疼,所有身上部位基本都做过检查了,原因还是没找到。想着拿着排的片子去省外的一些大医院让看看,不一定是北京协和医院,但几个知名医院都看了,一直挂不上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各位坛友们有没有其他办法提供下,可有偿,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些片子,外省一般都不认,还是得重新排,现在黄牛太严重,着急就加价买一个,不着急就慢慢排,好多都是一个月的号都没了

网友A:
网上查的,左上腹不舒服有可能是胃炎、胰腺炎、胃溃疡等原因引起的,

郑大一附院是三甲医院,是很好的医院了。你父亲有什么不良习惯吗? 喝酒等,我要是肚子疼就喝小米粥,抱热水袋,会促进消化和血液循环,太疼就让医生开“马飞”。

网友B:
查不出什么问题,说明人体器官没有物理上的变化,是好事。建议你可以找中医看看,中医就适合这类没有特别明显病变的疾病。

网友:
如果是协和医院,使用协和app去挂号,号源是提前1周放号,特别想挂专家号,就挂他家特需,一个号好几百,挺贵的,一般能抢到,估计你第一次去看病,就是给你开化验单,其实挂一个相关科室的号就行。

比较认同楼上lugl说法,可以找个中医帮看看

网友:
如果只是看片子,有这样两种途径,供你参考:

1、北医三院APP有互联网医院,对接北医三院不同科室的大夫,一般大夫业余时间回复,48小时内不回复会退款,每次诊疗大概60-100元,缺点是无法走医保报销。

2、好大夫APP,可以对接各大医院的大夫,最近几年活跃的大夫比之前有所减少,但是如果仔细查找一下,也有一些大医院的大夫还在活跃。可以在线上传片子问问,每次诊疗大概几十到100元,有的还可以电话沟通。一样无法走医保。

网友C:
不过如果这么疼了,建议还是直接找大医院看看,一般医院放号时间不一样,搞清楚医院放号时间,当时挂号,应该能挂上。

不过大医院拍片子需要排队,一般一周到几周不等,这个要有心理准备。有个思路没试过,你可以去求证下,即北大国际,北大第一医院,北医三院等,海淀医院等都是北大系的医院,不知道去人稍少一些的医院(北大国际)拍片子,然后去北医三院找大夫,不知道可行与否,具体可以打医院电话问问。

网友D:
上海的大医院有特需门诊,都是专家号,可以预约挂号,价格貌似有些贵,得好几百,我身边有人这样操作过,具体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左上腹不舒服有可能是胃炎、胰腺炎、胃溃疡等原因引起的, 郑大一附院是三甲医院,是很好的医 ...

都查过了,没查出来问题,但就是一直疼,疼的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如果这么疼了,建议还是直接找大医院看看,一般医院放号时间不一样,搞清楚医院放号时间,当时挂号,应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海的大医院有特需门诊,都是专家号,可以预约挂号,价格貌似有些贵,得好几百,我身边有人这样操作过,具 ...

谢谢,我这几天也再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不出什么问题,说明人体器官没有物理上的变化,是好事。建议你可以找中医看看,中医就适合这类没有特别明 ...

希望吧,主要现在是疼的受不上,止疼药都不管用了,也找下中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吧,主要现在是疼的受不上,止疼药都不管用了,也找下中医看看

有时候是神经性的疼痛,用传统拍片之类看不到,看一下中医,用用理疗,可能会缓解决。

网友: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各位坛友们有没有其他办法提供下: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我觉得去协和医院查看是一个思路,建议按此方向执行。刚刚看了一下挂号,协和内科的号也是有号的。

还望老人家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