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逆变电路的驱动芯片

楼主:
变频器逆变电路上下桥都采用驱动芯片驱动,正15V导通,负9V关断,同一相上下桥采用同一路反激电源供电,驱动芯片采用的是TI的CEPL什么的具体我忘了。

有一个问题,以U相上桥为例,假设igbt不导通,驱动电压是负的,也就是G极对U相输出电压为负。那么igbt导通,驱动电压是正的,G极对U相输出为正,但是此时IGBT完全导通时刻U相是正母线电压,加上驱动的正向导通电压,此时G极对U相输出电压是母线电压加上正向驱动电压,那么这个电压不会把驱动电路的驱动电压抬高吗?还是驱动芯片有什么新的技术?再者是开关电源的驱动电源是浮动的,跟随igbt通断状态转换电压,这个电压相对于一个绝对电压参考点是变化的,但是相对电压差是不变的?

网友A:
不知道说的是TI那个驱动芯片

建议还是完整的把该芯片的datasheet完整地看看

包括芯片推荐的典型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驱动芯片,有浮动电压的,会根据这个浮动的驱动电压来产生相应的驱动信号,控制IGBT的导通和关断。一般是因为上桥臂的电压随着下管的开通和关断工作中,电位是浮动的。有时也叫自举,大致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说的是TI那个驱动芯片 建议还是完整的把该芯片的datasheet完整地看看 包括芯片推荐的典型电路 ...

HCPL-3120

网友:
隔离的gate driver,上管的G-S之间需要用charge pump 抬升电压,否则是浮空的。负电压是为了防止IGBT的拖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