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连接的问题

楼主:
B板的5V接在A板的ch340g上的5V, B的TX接在A的ch340g的2角,B的RX接在A的ch340g的3角rx,gnd接gnd,然后我一通上电 ,屏幕上温湿度和通道都能出来,现在我这都是飞线连接,后来我做了一根线,

 将B板的RX接在A板的d+,tx接D-,5v接5V gnd接gnd,一通电,b板上收不到A板的温湿度和通道,请问为什么?按道理这么接是可以收到数据的啊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吧

网友B:
右键设备管理那里识别到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键设备管理那里识别到了没有

右键设备管理?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吧

测量D+D-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键设备管理?啥意思

换成,连线线后,还能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找到USB串口设备或其他与ch340g相关的设备没有

网友D:
B板的RX接在A板的d+,tx接D-这样会有数据?你直接越过了ch340g,没有转换怎么会收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键设备管理?啥意思

换成自己接的一根线,没试过是否找得到USB串口设备,但是试过连接自己做的线连接,然后再接RX接到A版的ch340g的rx,tx接到A板的ch340g的tx上,可以通信的上,能够传输过来温湿度和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板的RX接在A板的d+,tx接D-这样会有数据?你直接越过了ch340g,没有转换怎么会收到呢

有数据的啊,之前有过类似的接法,也是这么接,串口能收到数据,并且电亮光源了,只是他的功能是B的按键控制A板的灯,现在是B板控制A板的灯 并且A板的温湿度和通道传到B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数据的啊,之前有过类似的接法,也是这么接,串口能收到数据,并且电亮光源了,只是他的功能是B的按键 ...

USB和串口的波形是不一样的,你连接到串口引脚是可以通信的,连接到USB的引脚就不行了,之前你连接到ch340g的Rx和Tx说明串口通信功能是好的,直接连接到USB肯定就不行了,要不ch340g存在得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数据的啊,之前有过类似的接法,也是这么接,串口能收到数据,并且电亮光源了,只是他的功能是B的按键 ...

你要不就USB对USB,或者串口到串口,混连没有转换肯定是不行得

网友:
USB的D+和D-与UART的RX和TX都不 是一个通信协议,电平也不一样,你说你以前连通过,能连通才怪。自己百度USB和UART,看看怎么说的,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两个都不是同一个标准。怎么可能能连通?不说信号协议,硬件的电压标准都不同,USB是差分对信号,UART是普通的异步信号。也就是说作为数字信号量,各自的0和1标准都不同。

网友E:
直接连起来是不行的,不一个电平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连起来是不行的,不一个电平标准。

那如果两个板子都有ch340g芯片 两个usbd+d-对接 请问可以连接通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