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spice和Pspice的关系

楼主:
Pspice仿真器目前在OrCAD中被应用。但是,OrCAD有免费版,但是,真正能够使用的还是非免费版。

LTspice仿真器是完全免费版。

LTspice几乎可以支持所有的Pspice语法,除极个别的几个以外。

初级学习Spice的学生或者工程技术人员,推荐大家使用LTspice,从这个工具入门。

网友A:
赞同“推荐大家使用LTspice,从这个工具入门”,,,,

不过LTspice只是针对ADI的仿真,或者之前的凌力尔特的器件,有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推荐大家使用LTspice,从这个工具入门”,,,, 不过LTspice只是针对ADI的仿真,或者之 ...

可以下崽spice标准的库,是支持仿真的

网友:
之前工作过的几家外企统一采用LTspice进行电路仿真,免费并且支持spice 模型

网友B:
我好像记得LTspice的仿真范围有限,主要是对它自家的支持很好,其它的库支持不是很友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记得LTspice的仿真范围有限,主要是对它自家的支持很好,其它的库支持不是很友好。

一般是这样的。LTspice研发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IC设计用,而是为了验证某些器件,TI的MOS,Renesas的器件的特性的,为购买它们做预先的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这样的。LTspice研发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IC设计用,而是为了验证某些器件,TI的MOS,Renesas的器件的特 ...

但是,有些芯片厂商的网站上有下载这些芯片特征的模型,实际上它们都是Behavioral Model。如果LTspice的Spice模型的话可以直接用。其他的模型要慎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些芯片厂商的网站上有下载这些芯片特征的模型,实际上它们都是Behavioral Model。如果LTspice的Spi ...

如果是Pspice的Spice模型的话,尽管LTspice对它的认可度很高,但是不是100%认可的。为此,首先要善于修改Spice模型(它是text文件)。这就需要精通Spice文法。

网友:
在LTspice环境下运行其他的Spice的Lib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对照Lib的文本文件,将其转化为LTspice的原理图,这样哪些文法是LTspice的,哪些不是的,就一目了然,修改或者改善工作就比较容易展开。不知道大j家认同否。

网友B:
自己修改库对能力要求太高了,必须要很熟悉LTspice的文件构造才行,否则,仿真出来可能完全不对,那就失去仿真的意义了。个人觉得仿真要设置定义的参数太多了,要自己能做库还要保证仿真结果100%准确,实在是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改库对能力要求太高了,必须要很熟悉LTspice的文件构造才行,否则,仿真出来可能完全不对,那就失去 ...

说的到也是。在实际IC设计中,谁会没有困难呢?一点一点来,慢慢学,慢慢做,相信你肯定会成功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团队里有一位智深的模拟EDA工程师的话,你或许会轻松点。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依赖Schematic构建电路图就像玩傻瓜相机,用Spice文本文件编程就像玩纯机械式相机。如果看Text文档就能够画出原理图,是需要比较长时间训练的。

网友:
建议初学这首先认真学习某一个Spice的文法,比如Pspice,或者LTspice,或者Eldo/Spice,或者Spectre。实际上,尽管Spice"不同",实际上核心语法都十分想像。我指的是文本文件的编写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推荐大家使用LTspice,从这个工具入门”,,,, 不过LTspice只是针对ADI的仿真,或者之 ...

赞同这样的说法。的确使用LTspice有其局限性。可以说,用LTspice是不能设计模拟芯片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而且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