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一个电阻两端电压,却导致开关电源芯片的损坏,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的开关电源电路,当测量图中红色箭头所示的R16电阻两端的电压时,导致线路板供电停止,需要将左下角的PW2162和右下角的BPA8505D都换掉才能恢复正常,具体这两个芯片是哪个坏了,未知,反正都换掉就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电压电流采样,锰铜片+分压电阻,感觉怎么这么像电能表的电路图啊

网友:
有的地方是不能带电测量电压的,比如采样电阻。万用表的内部电阻和电容会分走一部分电流,可能会造成相关芯片失调。

网友B:
R16电阻是1K的,有这么大的采用电阻?什么样的封装的电阻

网友C:
一个离线开关 BPA8505D +一个低压降压电路PW2162芯片 怎么会不知道是哪个坏了呢。

离线开关BPA8505D直接测试15V有没有 低压降压电路PW2162 测3.6V有没有。

电压采样好像和电源没关系吧。像是测量电功率的芯片用的。

网友D:
查了下手册,发现BPA8505D是AC-DC的非隔离便宜方案,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DC与AC非隔离,导致GND带电,你用表去量R16,很有可能把GND的电压带到其它位置导致炸机。对于热地的AC-DC电路,都要求用隔离变压器供电(AC端),把AC的零线悬空,这样GND是浮地,才不会烧元件。

一般来说,热地的问题,首先炸机的就是AC-DC的AC端。

所以,上面最大的可能是BPA8505D,当然另一个也有可能引入热地而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压电流采样,锰铜片+分压电阻,感觉怎么这么像电能表的电路图啊

这个90%是电表相关的应用,要不也是用的电表芯片做其它的功率测量类的用处。电路上那个R16就是电压取样的分压电阻,因为高边是接的高压,所以要用至少4个贴片电阻串联,才能达到安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手册,发现BPA8505D是AC-DC的非隔离便宜方案,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DC与AC非隔离,导致GND带电,你 ...

确实 非隔离方案测量的时候要注意 里面都是带交流电的。乱搞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压电流采样,锰铜片+分压电阻,感觉怎么这么像电能表的电路图啊

对,是电能表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6电阻是1K的,有这么大的采用电阻?什么样的封装的电阻

220V   200K  对  1K 欧姆的电阻分压  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离线开关 BPA8505D +一个低压降压电路PW2162芯片 怎么会不知道是哪个坏了呢。 离线开关BPA8505D直接 ...

对,是电能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手册,发现BPA8505D是AC-DC的非隔离便宜方案,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DC与AC非隔离,导致GND带电,你 ...

非常感谢。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只能说你的测量方法存在问题。

网友:
PW2162和右下角的BPA8505D都换掉才能恢复正常,具体这两个芯片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