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连接电流传感器

楼主:
最近事情有点多,进度比较慢,今天抽空把电流检测部分焊接起来。快充模块上,没有给出电流检测信号,为了测电流,需要将使用应用的检测电路。测量电流一般使用霍尔传感器或者电流放大器,这里使用了ACS712ELCTR霍尔传感器,它是一个双向电流检测芯片,可以测量 ±5A/±20A/±30A电流,这里功率不大,使用±5A型号正好。

为了检测电流,需要在快充模块上找出合适的信号连接点。如果每路USB都单独检测可以做到最细致检测,但是会增加复杂性,需要更多飞线。最后就决定这次只采集每个模块的总电流。快充模块正反面如图:

总电流可以从电感处取信号,因此需要在电感部分串联霍尔传感器。为了尽量不破坏PCB,可以将电感的一个引脚焊下来,然后飞线连接。电感的引脚一般都打过胶,需要先刮掉才能焊接。

然后飞线连接起来。

网友A:
霍尔传感器会受开关变压器的磁场干扰导致测量误差,要注意远离变压器和电感类元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会受开关变压器的磁场干扰导致测量误差,要注意远离变压器和电感类元件哦。

的确有这个问题,会注意的

网友B:
大佬做了三个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做了三个了呀?

一个盒子里装3个

网友C:
电流检测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精度如何?

还没开始测试(组装中)。理论上霍尔的灵敏度是比较高的,响应速度也较快。芯片资料可以参考一下立创:

https://item.szlcsc.com/4547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精度如何?

目前测试数据看,和USB测试仪基本一致,灵敏度也很高。但是没有太专业的仪表,不好说真正精度有多高,但一般用肯定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