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ti电源设计网站设计的lm51231升压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电路功耗3.2毫安,有驱动电压但MOS无法正常导通,取下后测量可以正常导通,安装在pcb上则无法正常工作,电路多次核对与原理图无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有驱动电压但MOS无法正常导通,取下后测量可以正常导通,安装在pcb上则无法正常工作,,,

“取下后测量可以正常导通”

取下后,加电了没有,是怎么判断能导通的

网友:
如果判断确实所谓的“取下能导通”

“安装在pcb上则无法正常工作”说明二者接口不适合,比如电压参数,负载不适合,或者模块的开关频率等需要调整参数

比如负载过大,导致升压模块保护等

网友:
最好还是把原理图和PCB图贴上来方便判断,否则可能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