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管我半夜修手机到1点,结果竟然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昨晚上接近12点的时候,管管的手机音量界面总弹出来,烦的很。俗话说手机出毛病,遇事重启一下。然后我就重启了一下。本来以为只是个普通的重启操作,就算不能解决问题,也无伤大雅。

结果!!!没想到这么普普通通的操作,竟然给整出事儿来了~~

手机变板砖啦!!!!

一开始想着是不是卡住了,多等会。。。。

然后管管先去眯了几分钟。。。

minutes later........

手机依然是板砖状态,但板砖跟板砖是不一样的,管管才发现左下角有个非常小的缺失了字母的一部分的单词,经过辨认,猜测应该是fastboot。

然后我就上网搜手机重启跑fastboot了怎么处理。

方法一:电源按键长按10s重启————>10s没反应20s有反应了给我震动一下黑了再亮起来还是黑的左下角fastboot。

方法二:音量增加键+电源按键长按———————>好消息,有图了出来了。坏消息,长下方这样,然后保持在这个页面。。好的,这个是正版fastboot图是吧

........

试了好几个方法.....反反复复,就是在这个fastboot有图页面和fastboot没图左下角显示页面来回切换。

排除这些方法后,网上的结论都是,硬件挂啦硬件挂啦。。

难道真的只能明天去小米维修点了么。。。

沮丧的我只能搜下硬件挂了的话大概率是哪些位置硬件挂了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我大概要花多少米才能修好它。

我明明只是想要重启下。。o(╥﹏╥)o,是不是不重启就没这么回事。

根据网上的说法,我结合我重启前音量调节界面总弹出来,判断,因为是音量按键出毛病了。

好吧,如果换按键的话,价格还是能接受的。

然后我有心情跟我妹吐槽了

不是我半夜扰人清梦,实在是这个妹妹是个夜间修仙党。。

她说,有没可能没有坏是卡住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然后

我狂按音量键上上下下,还没反应。对着音量键的位置使劲拍了几下。

狂喜。。。。开机画面出来啦!!!!!

到此。问题1算是解决了。

虽然出现问题2——进入安全模式了。提心调档又查了下,诸君建议我重启,我是真的怕了。犹豫了好久,反复确认音量键没有再卡着了,手机确定不再自己弹音量页面了。小心翼翼的重启了,盯着看着顺利开机顺利进入正常的模式。心终于放下了。

好的。可以睡了__·····

可能这个维修过程确实没有技术含量。但耗时这么久还特意发个帖子,单纯只是想表达下我的个人情绪和心路历程。。。。搞笑的文字描述,博君一笑吧~大早上的,放松一下吧

网友:
重启可以决绝大部分问题,解决不了的就换机

网友A:
恭喜管管又节省了不少银子,手机这玩意现在真的伤不起,一旦罢工,直接影响到衣食住行了都

网友B:
我妈手机之前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她的手机是按住音量+和开关机键,就能进入fastboot模式,有一天也是关机再开就进入了fastboot模式,怎么按也退不回正常开机画面。

把手机拆开看到音量键那里触点生锈(绿色铜锈),好在把锈刮掉没怎么腐蚀还能继续用,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分析是水通过音量键边上的缝隙进去腐蚀了按键,让音量+一直处于联通的状态,所以按下关机键就相当于按住音量+和开关机键。

网友C:
该换就换吧,手机这玩意就是个4年左右寿命的消耗品

网友D:
对于修仙党的一语提醒梦中人,深为佩服!折腾这么久,不如修仙一句话!

该请客,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管管又节省了不少银子,手机这玩意现在真的伤不起,一旦罢工,直接影响到衣食住行了都

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妈手机之前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她的手机是按住音量+和开关机键,就能进入fastboot模式,有一天也是关机再 ...

是的。就是音量+变成处于按下的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换就换吧,手机这玩意就是个4年左右寿命的消耗品

不,还没用到四年呢。才用2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修仙党的一语提醒梦中人,深为佩服!折腾这么久,不如修仙一句话! 该请客,嘻嘻

说的也是,今天买点零食投喂下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修仙党的一语提醒梦中人,深为佩服!折腾这么久,不如修仙一句话! 该请客,嘻嘻

就怎么网上就没有人提到可能按键卡住这一点呢。现在我记录下后来人就能看到这种处理方案了

网友:
建议备份一下数据。避免再出问题。

不过还是修一下音量键吧。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音量键卡住了,导致开机时候进入fastboot模式,要不就是那个地方进水了,短路可能性低。不过你没刷recovery 就卡在小兔子了。重启就好

网友:
我小米6x 很老的手机刷了root 按音量下+开机键会进入recovery 能刷机了。管管不要怕,大不了9001强刷。

网友:
小米的手机真是小毛病很多,曾经有一只小米手机,会自己不断重启,只有强制进入这个界面之后手动重启才能正常一段时间,然而过几天又会如此。上网一搜索,很多人反应类似情况;后来就再也不买小米的了

网友:
这个界面说实话都没见过,我的荣耀手机最近也是不断重启黑屏,亮红灯,后来修了一下,做备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妈手机之前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她的手机是按住音量+和开关机键,就能进入fastboot模式,有一天也是关机再 ...

修手机bug,你是专业的,哈哈

网友:
全局亮词:“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