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使用串口收发时,收不到数据,SR寄存器的LBD,FE置位,NE没有置位

楼主:
求助:STM32F103单使用串口收发时,收不到数据,SR寄存器的LBD:LIN断开标志,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IDLE监测到总线空闲,FE帧错误以上均被硬件置位,NE没有置位,接收到的数据一直为0,找不到原因了。

使用的USART1 RX PA0浮空输入,TX PA9复用推挽输出 速度10M,系统时钟16M 波特率111111,串口收发使用的CH341 12M,整个系统只是使用了串口收发一个功能。

以下为DEBUG:

初始化后USART1各寄存器状态

收到收据后SR寄存器状态

发送数据后SR寄存器状态

USART1部分代码如下:

void USART1_Conf(void)
{
    USART1->CR1    &=    ~USART_CR1_M;//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n个停止位

    USART1->CR2    &=    ~USART_CR2_STOP;//设置1个停止位

    USART1->BRR    &=    ~USART_BRR_DIV_Mantissa;//整数部分清0
    USART1->BRR    |=    (9<<4);//设置整数部分 9 整数加小数部分为9.0000
    USART1->BRR    &=    ~USART_BRR_DIV_Fraction;//小数部分清0

    USART1->CR1    |=    USART_CR1_UE;//USART1使能
    USART1->CR1    |=    USART_CR1_RE;//使能接收
    USART1->CR1    &=    ~USART_CR1_RWU;//接收器处于正常工作模式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u;

    RCC_Conf();
    GPIO_Conf();
    USART1_Conf();
    while(1)
    {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RXNE));//等待收到数据可以读出
        u=USART1->DR;

        USART1->CR1    |=    USART_CR1_TE;//使能发送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TC));//等待发送完成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TXE));//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USART1->DR    =u;//数据写进DR发送寄存器中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TC));//等待发送完成

        while(!(USART1->SR    &    USART_SR_TXE));//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USART1->CR1    &=    ~USART_CR1_TE;//关闭发送
    }

网友:
没事用LIN为什么会检测到断开呢,还FE置位NE没有置位那表示没有发生帧错误而是接受到断开符,我用CH341的TX和RX短接,串口助手收发都正常,没问题,难道是我硬件有问题?

网友A:
波特率111111,你的串口助手可以设置这个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111111,你的串口助手可以设置这个值吗?

可以设置,使用SSCOM,可以自定义设置波特率,我也用波特率9600试过,也是上面这种情况

网友:
首先短接你板子的rx,tx看自发自收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多半硬件没有问题,很可能就是时钟时序什么有问题;在正常连接,不停的切换上位机工具波特率,看看数值有变化,有变化的话,很可能就是配置的时钟这些有问题了,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能接一下信号看一下,板子外发的数据波形大概就能看出来来里串口的相关配置,然后在看一下你的输入波形,看看有没有异常。然后你这个测试轮询不太确定有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参考库里的轮询接口修改后者直接调用相关接口试试

网友:
试试在串口初始化的时候就把各种标志位先清零。

网友: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能接一下信号看一下,板子外发的数据波形大概就能看出来来里串口的相关配置,然后在看一下你的输入波形,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想起帖子的时间太久了,串口收的一个标志放在循环体的外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