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科普:一文看懂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楼主:
石英晶振按属性可划分为石英晶体振荡器也可称为有源晶振和石英晶体谐振器既无源晶振。那这两者有和区别呢,下面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一、无源产品结构简单,有源产品相对复杂

无源晶振结构相对简单,主要由按照一定形状切割后的石英晶片和两个电极板组成,其自身无法振荡,需要电容电阻等元器件起振。无源晶振通常只有两个脚是功能脚,其余引脚并无功能性。

有源晶振通常是由一个石英晶体谐振器+震荡电路+放大电路+门电路的集合体。有源晶振自身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有4只引脚分别为VCC(电压)、GND(地)、OUT(时钟信号输出)、NC(悬空脚)。

有源晶振:YSO110TR系列

二、无源晶振具备成本和功耗优势,有源晶振具备稳定性优势

1. 无源晶振必须由外围阻容元件及反相器一起构成时钟振荡源,若负载电容选择不当,晶振稳定性将变差甚至导致停振

2. 无源晶振外接电容并未屏蔽,较易受到环境干扰。

这两个因素综合导致无源晶振精密度和稳定性弱于有源晶振。但无源晶振低成本、低功耗、信号电平可变,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

无源晶振:YSX321SL系列

有源晶振内部则使用专业振荡IC,采用水晶片上的电极喷银或者刻蚀等方式对晶体频率进行微调,封装后无需额外连接电容,避免了因负载不匹配造成的频率漂移。有源晶振(如温补晶振、温控晶振)可针对晶体的频率温度特性做相应的补偿,成为弥补石英晶体温漂的重要手段。

有源晶振因其优异的特性,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航空航天、精密计测仪器等高科技行业。例如,手机导航模块一般采用有源晶振,因为GPS模块每时每刻与卫星交互产能大量热量,而温补晶振可确保高温环境下输出频率的稳定性。

网友A:
请问无源和有源晶振构成的振荡电路原理上有什么不同,无源晶振需要两个电容,有源晶振需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源和有源晶振构成的振荡电路原理上有什么不同,无源晶振需要两个电容,有源晶振需要电源。

无源晶振需要电路才能工作,有源的通电就能自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