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初学trait和错误处理

楼主:
【背景】

在数字的比较运算中,如果需要对两个不同的数进行比较时,编译器会报错的。例如程序如下:

  处理这种错误的误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用as 另一种就是使用TryInto方法。这里讨论第二种处理的方法。

代码如下:

use std::convert::TryInto;

fn main() {
    let a:i32 = 10;
    let b:u16 = 100;

    let b_ = b.try_into()
                .unwrap();
    if a<b_{
        println!("a < b!");
    }
}

1、引入 use std::convert::TryInto; 这个trait导入当前的局部作用域中。这个语句解锁了变量b的try_int()方法。

2、在let b_ = b.try_into().unwrap();中返回一个Result包装过的i32值。

文章中又提到了b如果转换失败,会导到程序崩溃,在后面会遇到。

除了转换u16,我试了转换u32、u64、u8、i8等其它的数量类型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转换f32、f64的类型进行对比,在接着后面的内容里又介绍了浮点数的一些陷阱,后面再接着学习。

网友:
类型至上

网友A:
似乎不用写u32吧,你装个rust-analysis智能补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用写u32吧,你装个rust-analysis智能补全

对的,是可以补全,好象他自动补i32,自己写一下也行。

网友B:
有图有代码,学习也非常认真,向版主大佬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代码,学习也非常认真,向版主大佬学习呀。

感谢您的关注与赞赏,有点受之有愧呀。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