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有效值如何计算?

楼主:
霍尔传感器将电流信号送进芯片引脚,假设进入芯片引脚的电压是0-3V,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正弦信号,请问在芯片内部是怎么求出其有效值的?就是这个0-3V怎么转为有效值显示?这个周期信号的周期是50HZ,难道是逐周期计算有效值?还是每过来一个采样值,和之前的采样值长度加起来在一个周期然后求取有效值?

网友:
按你说的意思是直接采样电压,至于说有效值是AD采样后再在逻辑运算芯片里完成

网友A:
正弦波?应该有哪些参数和你要检测的数据有关联吧,比如正弦波的上下限电压,频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应该有哪些参数和你要检测的数据有关联吧,比如正弦波的上下限电压,频率之类的。

检测逆变器输出电流,这是一个正弦波所以要求其有效值。我想如果要是逐周期计算那不是太慢了,50HZ输出周期也有0.02秒,这个时间对于逆变器的控制还是很长的,所以请教在芯片内部这种周期性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有效值的计算就是每采样点减直流分量平方以后求和再开方

一次计算至少要一个周期的数据,如果闲时间太长可以每采样后计算最后N个,N为一周期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