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风扇电路推荐?

楼主:
现在常用的调速风扇大多是基于PWM调制占空比原理进行调速,通过控制导通占空比控制风扇的转速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地低占空比情况下风扇难以启动,这是指在占空比很低的前提下,第二是在低占空比下风扇转动的噪声较大,这是因为风扇在低占空比下频繁启停造成的。综合以上,有没有其他方式的调速风扇电路,以克服这两个去缺点?

网友:
如果你的风扇只能通过电压控制转速,这两个问题没法解决。你可以看看支持PWM调速的风扇,PWM只是控制线圈的导通频率。

网友:
确实是这样有的50%启动都困难,还是应该用个调节电压控制比较好,总是启停运转很费劲,无法达到比较精确的调控

网友:
第一是地低占空比情况下风扇难以启动,这是指在占空比很低的前提下,第二是在低占空比下风扇转动的噪声较大,这是因为风扇在低占空比下频繁启停造成的。

网友:
PWM调速(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一种通过改变电源信号的脉冲宽度来调整设备的工作状态的技术。对于风扇而言,PWM调速是通过改变输入电压的脉冲宽度来控制电机的转动速度。  下面是散热风扇实际PWM调速的一般步骤:  1、电路控制器:散热风扇开关常常内置有一个电路控制器,用于生成PWM信号和控制风扇的转速。该控制器可以是一个专用的PWM控制芯片或集成在主机板或风扇驱动器中。  2、PWM信号生成:电路控制器会生成一个特定频率的周期性信号,通常在几十千赫兹到几百千赫兹范围内。该信号被称为PWM信号,它由一系列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组成脉冲组合。   3、脉冲宽度调节:控制器根据需要调整PWM信号中高电压平坦脉冲的宽度,也就是占空比。占空比表示高电压平坦脉冲的持续时间与一个完整的一周期的比较。通过调整占空比,控制器可以修改PWM信号中高频的时间比例。脉冲的宽度与风扇的输入电压平均值成正比,从而控制风扇的转速。  4、传给电机:生成的PWM信号被传给风扇电机驱动器。风扇电机驱动器会根据PWM信号的高频事件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通过改变PWM信号的脉宽,散热风扇可以调节电机的输入电压平均值,进而控制风扇的转速。更长的高电平时会提供更高的输入电压平均值,使电机转速度增加;较短的高电平时间会降低输入电压平均值,使电机转速减小。  这样,散热风扇就可以根据PWM信号的脉宽调节速度,以满足不同散热需求和噪音要求。通过PWM调速,散热风扇可以在需要更高散热性时提供更大的风量,同时需要低音量操作时降低转速。

网友:
你可以去搜下显卡的风扇控制,我感觉显卡风扇的逻辑是目前电器的天花板了吧,尤其是移动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