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V851se开发板TinyVision镜像制作快速启动教程

楼主:
制作系统启动镜像

烧写系统

  • 硬件:TinyVision主板 x1
  • 硬件:TypeC-SUB x1
  • 硬件:TF卡读卡器 x1
  • 硬件:8GB以上的 Micro TF卡 x1
  • 软件:Tina系统TF卡烧录工具: PhoenixCard-V2.8
  • 软件:TinaTF卡最小系统镜像:tina_v851se-tinyvision_uart0.img

烧录过程请参考下述步骤:

  1. 打开 已经下载好的 凤凰卡 烧录工具 PhoenixCard-V2.8 运行起来,点击 固件
  2.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找到我们已经下载好的Tina系统镜像,按照 序号 2 、3 依次选择。
  3. 选择好固件后,点击 序号 4 选择为 启动卡,之后 点击 序号 5 烧卡进行烧录。
  4. 烧录完成后,如下蓝框 序号6 log提示,会提示 烧写完成,此时 拔下 TF卡即可进行后续启动步骤。

插卡启动

在开发板启动前需要先将SD卡接入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使用40Gbps数据线连接TinyVision开发板和TypeC-SUB调试器,如下图所示:

 使用两条Type-C连接TypeC UART调试器和电脑端,连接完成后即可启动系统.

使用串口登录系统

1. 连接串口线

将配套的TypeC线一段连接至开发板的串口/供电接口,另一端连接至电脑USB接口,连接成功后板载的红色电源灯会亮起。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安装串口设备驱动,如果没有自动安装,可以使用驱动精灵来自动安装。

  • 对于Windows系统 此时Windows设备管理器 在 端口(COM和LPT) 处会多出一个串口设备,一般是以 USB-Enhanced-SERIAL CH9102开头,您需要留意一下后面的具体COM编号,用于后续连接使用。

如上图,COM号是96,我们接下来连接所使用的串口号就是96。

  • 对于Linux系统 可以查看是否多出一个/dev/tty 设备,一般情况设备节点为 /dev/ttyACM0 。

2. 打开串口控制台

2.1 获取串口工具

使用Putty或者MobaXterm等串口工具来开发板设备。

2.2 使用putty登录串口

2.3 使用Mobaxterm登录串口

打开MobaXterm,点击左上角的“Session”,在弹出的界面选中“Serial”,如下图所示选择端口号(前面设备管理器显示的端口号COM21)、波特率(Speed 115200)、流控(Flow Control: none),最后点击“OK”即可。步骤如下图所示。 注意:流控(Flow Control)一定要选择none,否则你将无法在MobaXterm中向串口输入数据

3. 进入系统shell

使用串口工具成功打开串口后,可以直接按下 Enter 键 进入shell,当然您也可以按下板子上的 Reset复位键,来查看完整的系统信息。

系统默认会自己登录 没有用户名 没有密码。 系统默认会自己登录 没有用户名 没有密码。 系统默认会自己登录 没有用户名 没有密码。

windows下使用 ADB登录系统

1.连接OTG线

将开发板配套的两根typec线,一根 直接连接至 开发板 黑色字体序号 3.OTG烧录接口 另一头连接至电脑的USB接口,开发板默认有系统,接通otg电源线就会通电并直接启动。

2. 安装windows板ADB

点击链接下载Windows版ADB工具 adb-tools 下载完成后解压,可以看到如下目录,

然后 我们单独 拷贝 上一层的 platform-tools 文件夹到任意 目录,拷贝完成后,记住这个 目录位置,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 路径添加至 Windows系统环境变量里。

我这里是把它单独拷贝到了 D盘,我的目录是 D:\platform-tools 接下来 我需要把它单独添加到Windows系统环境变量里面才可以在任意位置使用adb命令。

添加到 Windows系统环境变量里面

3.打开cmd连接开发板

打开CMD Windows 命令提示符方式有两种 方式1:直接在Windows10/11搜索对话框中输入 cmd 在弹出的软件中点击 命令提示符 方式2:同时按下 wind + r 键,输入 cmd 命令,按下确认 就可以自动打开 命令提示符

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出 adb命令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adb已经配置成功

连接好开发板的 OTG 并将其连接至电脑上,然后 输入 adb shell就可以自动登录系统

ADB 也可以作为文件传输使用,例如:

注意: 此方法目前只适用于 使用全志Tina-SDK 构建出来的系统。

网友:
大佬,是买的TinyVision开发板吗?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