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尖峰电压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由漏磁产生的尖峰电压需要处理,请问RC如何取值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开关电源的尖峰电压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由漏磁产生的尖峰电压(下图中箭头1所指向的部分)需要处理,请问尖峰吸收电路中的R  C如何取值,有没有专门的教材或资料讲 R  C取值  如何计算,才能避免 箭头2  和 箭头3 部分被 RC 多余 的消耗掉 ?

网友:
“有没有专门的教材或资料讲 R  C取值  如何计算”

讲开关电源的专业书籍,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如:

刘胜利.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新型开关电源典型电路设计与应用(第3版)

网友:
看这尖峰,如果变压器设计参数没问题

吸收回路改变一下电容的容值,可以测试再看

或在次级整流管上并联RC吸收看看效果

网友:
RCD箝位实质是咸少了开关管的电压应力,当开关管导通时,存储能量,当开关管关闭时,能量将转移到副边输出,但漏感的存在会有能量将不会传递到副边,,,,,

RCD箝位电路的原理是,解决能量将在开关管关断瞬间转移到箝位电路的箝位电容上,然后这部分能量被箝位电阻Rc消耗。这样就大大咸少了开关管的电压应力。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在MOS管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绕组漏感存储的能量无法向次级绕组传递,初级绕组的漏感和MOS管的寄生电容产生了谐振电压波形。这个谐振电压尖峰与次级绕组反射电压、电源输入电压叠加在一起,加载到MOS管的DS两端。如加载电压超过MOS管的耐压,则MOS管损坏。如加载电压在MOS管耐压之下,但靠近MOS管耐压最大值,则影响MOS管使用寿命。RCD吸收电路的作用就是抑制谐振电压尖峰,为MOS管耐压留出至少20%的电压余量,避免MOS管损坏或影响MOS管使用寿命。另外,RCD吸收电路抑制了谐振电压振荡,对EMI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在MOS管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绕组漏感存储的能量无法向次级绕组传递,初级绕组的漏感和MOS管的寄 ...

非常感谢  请问什么教材或资料上有讲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