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放大器模块

楼主:
邀请:@maychang   @sjl2001   @huo_hu   @gmchen   参与回复

小弟要做一个电路,目前只能5V放大到20V  但现在想将0-10V的100KHZ正弦信号放大到0-80V 输出电流能力最好有500mA级别 目前我找不到这种大功率运放模块 ,大佬们给小弟一些意见 谢谢大家!或者推荐一些功放?音频放大器?功率放大器?都可以

网友A:
你的【0-10V的100KHZ正弦信号】可以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0-10V的100KHZ正弦信号】可以输出多大电流?

这个输出电流能力应该不大 就是要放大他 算一个信号 估计mA级别

采用级联加推挽 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流能力应该不大 就是要放大他 算一个信号 估计mA级别 采用级联加推挽 可行吗

你要求的频率为100kHz,远比音频要高,所以各种音频放大芯片都没法直接使用。幅度又要求80V,一般的运放也无力输出幅度这么大的电压,需要高压运放。所以,比较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NPN达林顿管和一个PNP达林顿管构成推挽放大电路,用一个高压运放来驱动这两个管子。这样构成的放大电路效率较差(幅度浪费比较多),勉强可以满足你首帖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电流能力应该不大 就是要放大他 算一个信号 估计mA级别 采用级联加推挽 可行吗

【采用级联加推挽 可行吗】

【级联】是否指【达林顿】联接?如果是,那是适当的办法。因为运放输出一般在5mA就算到头了,驱动大功率双极型三极管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频率为100kHz,远比音频要高,所以各种音频放大芯片都没法直接使用。幅度又要求80V,一般的运放 ...

对的 我找了一圈音频功放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级联加推挽 可行吗】 【级联】是否指【达林顿】联接?如果是,那是适当的办法。因为运放输出一 ...

谢谢maychang 目前我选了一款运放OPA455 我说的级联是运放级联 运放直接10倍增益带宽不够 所以采用两级,但这样又输出电流能力不够 所以还要扩流 但扩流会不会影响输出啊 比如带宽 压摆率等?扩流方面我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频率为100kHz,远比音频要高,所以各种音频放大芯片都没法直接使用。幅度又要求80V,一般的运放 ...

这个幅度浪费比较多 是指运放供电是双电源供电 这样较为浪费吗?如果单电源能否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 目前我选了一款运放OPA455 我说的级联是运放级联 运放直接10倍增益带宽不够 所以采用两级, ...

你选的运放OPA455,电源电压允许用到多高?一个NPN达林顿管和一个PNP达林顿管构成推挽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1,所以要让电路输出幅度80V电压,该运放也必须输出幅度80V。这样,运放的电源电压就要大于8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幅度浪费比较多 是指运放供电是双电源供电 这样较为浪费吗?如果单电源能否成?

单电源和双电源相比较,更麻烦,且效率不能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运放OPA455,电源电压允许用到多高?一个NPN达林顿管和一个PNP达林顿管构成推挽放大电路,电压放大 ...

幅度是150V带宽6.5MHZ  放大倍数为1 那我前级是不是要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我前级增益放大2倍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幅度是150V带宽6.5MHZ  放大倍数为1 那我前级是不是要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我前级增益放大2倍可以实现 ...

【幅度是150V带宽6.5MHZ  放大倍数为1 】

你的OPA455放大倍数为1?那你用什么信号驱动OPA4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幅度是150V带宽6.5MHZ  放大倍数为1 】 你的OPA455放大倍数为1?那你用什么信号驱动OPA455?

外部信号发生器0-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幅度是150V带宽6.5MHZ  放大倍数为1 】 你的OPA455放大倍数为1?那你用什么信号驱动OPA455?

我先用OPA455放大10倍 在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到推挽 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先用OPA455放大10倍 在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到推挽 这样

【我先用OPA455放大10倍 在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到推挽 这样】

哦,OPA455放大10倍,就推不动双极型达林顿推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先用OPA455放大10倍 在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到推挽 这样】 哦,OPA455放大10倍,就推不动双极型达林顿 ...

推不动是啥意思 不太理解 是指放大十倍之后输出电流不够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不动是啥意思 不太理解 是指放大十倍之后输出电流不够大吗

【推不动是啥意思】

【推不动】是指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小于双极型功率管所需要的基极电流。既然双极型功率管没有得到足够的基极电流,那当然也就无法输出首帖提出的500mA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不动是啥意思 不太理解 是指放大十倍之后输出电流不够大吗

运放放大10倍,和单位增益(放大1倍,或者叫电压跟随器)的电流输出能力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不动是啥意思】 【推不动】是指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小于双极型功率管所需要的基极电流。既然双极型 ...

懂了懂了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