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自激电路设计过程

楼主:
单管自激电路设计过程

网友:
做单管自激电路的关键是添加适当的反馈网络。
反馈网络可以是电容和电阻的组合,用于将一部分输出信号反馈到输入端,从而产生振荡。

具体可以在下载中心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包括视频

网友:
自激的本质就是反馈信号屏蔽了输入信号,导致自己本身或者(噪声信号)充当了输入,这就是说电路自己就能够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自己有输出。这就是不稳定。  很多时候都是要消除自激,因此有各种补偿措施,但在部分电路中,则要用到自激震荡,实现特定信号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