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源加运放跟随做为低噪声电源

楼主:
邀请:@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老师,大家好!为了给运放提供更加低噪声的干净电源,如下图所示,用一个精密电压基准源接入运放,运放的输出端用来给模拟电源供电。在运放输出电流可以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这种方式可行吗?有没有人实际用过?

网友A:
ti有低噪声的电源芯片,例如TPS7A49

网友B:
为什么不用ldo?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且不说运放能不能输出需要的电流,运放的电源哪里来?那个电源如果“不干净”,那么运放的输出能不能“干净”?

与其追求电源的干净,还不如在后面的模拟电路中做好退耦接地等细节更加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且不说运放能不能输出需要的电流,运放的电源哪里来? ...

谢谢陈老师的回复。

运放的输出电流(40mA)大于后级电路的工作电流(10mA)。

由一个LDO先给基准电压源和运放统一供电。

您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ldo?

就是担心LDO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有低噪声的电源芯片,例如TPS7A49

就是担心LDO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陈老师的回复。 运放的输出电流(40mA)大于后级电路的工作电流(10mA)。 由一个LDO先给基准电 ...

似乎有些多此一举。

直接LDO输出供电不行码?用运放供电,能不能达到电流不说,后面负载通常都会接有电源退耦电容,这些电容将会成为这个充当电源的运放的负载,而大部分运放在带动容性负载时会自激振荡,所以这个电路存在振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