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计算器绘图三相正弦波

楼主:
从WIN10开始,系统自带的计算器增加了绘图功能,

这个非常方便,写程序前先用计算器模拟一下,然后再编写程序。

我用的是STM32G473,带3路DA输出。利用DMA+定时器很方便的就生成了三相正弦波。

//DA缓冲变更,幅值变更时调用
void DaBufferChange(void){
  for(int j=0;j<3;j++){
    for(int i=0;i<DA_BF_MAX;i++){
      double temp=sin((double)i*(2.0*PI/(double)DA_BF_MAX)+(2.0*PI/3.0)*(double)j)*OutLevel;
      temp+=10.0;           //将+-10V转换为0-20V
      temp*=(4095.0/20.0);   //将电压值转为DA值
      DaBuffer[j][i]=temp;
    }
  }
}

网友:
幅值变更时重新生成DMA数据,频率变更时只需变更定时器触发就好了。非常NICE。

网友:
还没用过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绘制波形呢。话说Excel搞算法好像也可以哦~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