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接触式调压器串联的问题

楼主:
      有个产品测试需要单相380V交流电源,我现在手上只有两个交流0~250V接触式调压器(输入电压220V),想着通过串联来实现.。搜索了下,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将两台调压器输入端都接220V交流电,输出端串联-----实验结果:通电后,空载状态下,有一台不带保险丝的调压器工作正常,另外一台带2A保险丝的调压器保险丝熔断,更换保险丝后依旧熔断,不明白什么原因导致。

2、将第一台调压器输入端接220V交流电,输出端接第二台调压器输入端,测量第二台调压器输出端电压(这是搜索到的大多数方案)-----实验结果:将两台调压器旋钮都调到250V,测量第二台调压器输出电压,只有280V,并没有达到方案中所说的两台调压器电压相加。

      现在比较疑惑,这两台调压器到底需要怎样连接,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380V电压?还是说根本不可能?

网友:
单纯的串联应该是实现不了,本身容量和自耦式限制住了吧。

网友:
类似变压器的接法,理论上第二种方法应该可以

是不是功率限制

网友A:
这1个方法不行,因为调压器的输出和输入是共用零线的,输出端不可能串联

第2个也不行,调压器输出最高只能是0~250,第2个输入不满足要求

你可以用一个隔离变压器220~220V,瓦数定一下,加一个调压器解决

隔离变压器输出和调压器输出串联,输入都接220V,零线对调压器输出可以在220~450之间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1个方法不行,因为调压器的输出和输入是共用零线的,输出端不可能串联 第2个也不行,调压器输出最高只 ...

谢谢版主指点,我先试试

网友B:
【这两台调压器到底需要怎样连接,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380V电压?还是说根本不可能?】

两台单相调压器无论怎样联接,也无法得到380V电压,因为自耦调压器输入与输出具有公共端,无法使输出反相。

用一个固定的双圈变压器(例如4楼所说1:1的隔离变压器)造成一个反相电压,再与自耦调压器输出串联,就可以得到380V电压,但此380V电压两端对地电压并不相同。相位也不对。

网友C:
直接反接就可以了,220V交流接输出端,原来的输入端做输出,这样就是一个升压结构,但是接之前必须把旋钮调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反接就可以了,220V交流接输出端,原来的输入端做输出,这样就是一个升压结构,但是接之前必须把旋钮调 ...

额定220V的绕组你要输出380V?怕楼主的调压器不冒烟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反接就可以了,220V交流接输出端,原来的输入端做输出,这样就是一个升压结构,但是接之前必须把旋钮调 ...

电子实验室中常用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按照你的说法,这种变压器匝数应该是1:1。那么为何不能初级绕一圈,次级绕一圈,而要初级次级各绕那么多圈?

网友:
现在比较疑惑,这两台调压器到底需要怎样连接,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380V电压?还是说根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台调压器到底需要怎样连接,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380V电压?还是说根本不可能?】 两台单相调压器无 ...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简单的交流调压器串联,估计是会有相位差导致不能像直流电压一样的叠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实验室中常用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按照你的说法,这种变压器匝数应该是1:1。那么为何不能初级绕一 ...

接触式调压器一般是自耦的,不需要大功率反接输出380没啥问题,但是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操作。要不要尝试自己权衡利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触式调压器一般是自耦的,不需要大功率反接输出380没啥问题,但是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操作。要不要尝试自 ...

【接触式调压器一般是自耦的,不需要大功率反接输出380没啥问题】

接触式调压器确实是自耦的。但要用两个接触式调压器串联输出380V交流电压,休想。

你还不知道变压器包括自耦调压器是如何工作的,也不知道变压器为什么要绕那么多匝。按照你7楼的接法,不冒烟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触式调压器一般是自耦的,不需要大功率反接输出380没啥问题】 接触式调压器确实是自耦的。但要用 ...

我没说需要两个调压器串联输出380V,我说的是输出直接接220V,可以在输入得到380V,这样做确实有冒烟的风险,但是得到380V并且带载是没有问题的。我手上这个5KVA的调压器实测输出380V,不会冒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需要两个调压器串联输出380V,我说的是输出直接接220V,可以在输入得到380V,这样做确实有冒烟的风 ...

你在7楼原话是【直接反接就可以了,220V交流接输出端,原来的输入端做输出,这样就是一个升压结构】,也就是调压器原220V交流输入端当做输出,原可调输出当输入接到220V上。把旋钮先置于原最大,然后逐渐左旋减小(此时220V端电压逐渐增加)。

这样,绕组上的电压为额定值的380V/220V=1.73倍。变压器铁芯已经饱和得相当厉害,空载电流可能达到十倍以上,很短时间内(以秒计)因调压器热容量够大,不会冒烟。你通电通个几分钟试试?注意原220V端要输出380V,也就是可调端置于原127V位置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7楼原话是【直接反接就可以了,220V交流接输出端,原来的输入端做输出,这样就是一个升压结构】,也 ...

几分钟都不止,我明天试试几个小时,看看发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分钟都不止,我明天试试几个小时,看看发热怎么样。

好呀!

注意我在16楼这句“可调端置于原127V位置上”,或者直接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原220V端调整到38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分钟都不止,我明天试试几个小时,看看发热怎么样。

你的调压器容量为5kVA,热容量相当大。要快一点看到结果,可以用个很小的220V变12V的变压器(热容量小得多),原次级接到你的5kVA调压器上,万用表监视原初级电压。调整你的调压器使该变压器原初级电压达到380V。你看看热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调压器容量为5kVA,热容量相当大。要快一点看到结果,可以用个很小的220V变12V的变压器(热容量小得 ...

220V转12V这个已经不是热容量的问题了,就算热容量够另一端线圈肯定会击穿烧掉。我前年测试用自耦变压器升压也只是升到500V-1000V给电力电容充电,1000V耐压还是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调压器容量为5kVA,热容量相当大。要快一点看到结果,可以用个很小的220V变12V的变压器(热容量小得 ...

很奇怪,隔离的可调变压器不行,反接瞬间跳空开,非隔离的5KVA自耦变压器可以输出380V,跑了一个小时发热好像不是很大,没有380的负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隔离的可调变压器不行,反接瞬间跳空开,非隔离的5KVA自耦变压器可以输出380V,跑了一个小时发热 ...

很佩服你的实干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需要两个调压器串联输出380V,我说的是输出直接接220V,可以在输入得到380V,这样做确实有冒烟的风 ...

我手上这个调压器只有500VA,如果按你这种接法,会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