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直接频率合成芯片疑问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题,请教下使用过DDS芯片的朋友,ADI的AD9852/4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的输出是电流型,最大输出电流由电阻设定,I+与I-之间接电阻,如下图。

我的理解是电流流过R5/R6获得电压,以GND为参考,有正有负,如果电流设定最大10mA,则可得到峰峰值1V的信号,然后通过LC滤波网络滤波输出。
问题在于,这个纵观整个电路,并没有基准,电流值不需要控制吗?即使有基准源,这个电流满值10mA在12位DAC下,一个LSB=10mA/4096,这个不受干扰吗?
并且,负载会对这2个49.9R电阻产生分流影响的,这种 DDS芯片该怎么用呢?

网友A:
基准在芯片内部。

那个50欧的电阻不仅是负载,还是后续的LC滤波器的匹配电阻,不要随意更改它,否则那个滤波器的特性会变坏。另外,所有高频电路的匹配阻抗基本上都是50欧,所以在那个LC滤波器的后面的匹配电阻也应该是5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在芯片内部。 那个50欧的电阻不仅是负载,还是后续的LC滤波器的匹配电阻,不要随意更改它,否则那个 ...

老师你好,看到你解答这个问题真好。

我现在实在有点分不清了,如果那两个50R电阻不仅是负载,还是LC滤波器匹配电阻的话,这个带载能力就更低了。芯片手册中建议将最大输出电流设置到10mA获得最佳无损动态范围。我当前做法是在LC后端通过INA把差分转为单端使用,INA输入电阻无穷大,那么在输入位置需要再加2个50R电阻了。这样输出电流源看到的 负载究竟是2*50R还是两个2*50R并联?电压幅度降低为一半?

看到宝上的评估板,这个地方输出还加了220nF电容,估计害怕短路吧。还请指导下这块的阻抗问题。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定位问题:你希望这个DDS做什么?

通常情况下,DDS作为一个宽带信号源,不会对它的输出精度有过分的要求,所以差分输出是否必要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事情。通常用一个输出(另一个直接接电阻到地)即可。

至于电阻,应该是在LC滤波器的两端都有一个50欧接地。然后在滤波器后面接一个高频运放(同相放大器)。如果需要改变输出信号幅度,改变此放大器的增益即可。

如果如图接入220nF耦合电容,那么低频信号受限。这要依据具体的需求决定。

还有,那个反馈回来到比较器的信号,如果不需要方波输出就不要接了。

网友:
因为是电流输出,所以短路是不存在的

网友A:
还有,通常INA的频响都比较差,若希望高频输出,那么INA是不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通常INA的频响都比较差,若希望高频输出,那么INA是不合适的

老师说的对,INA频率响应确实差,单位增益也不到1M,我用DDS需要输出FSK信号,后面接功放放大,当成一个信号源。不过这个FSK信号不到3K的频率,所以INA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的对,INA频率响应确实差,单位增益也不到1M,我用DDS需要输出FSK信号,后面接功放放大,当成一个 ...

如此低的频率当然可以用INA

关于那个220nF的耦合电容,再说一句。

如果用了INA,那么耦合电容可以不要。用耦合电容的主要目的,是在单端输出的情况下隔离DAC输出中的直流分量(因为AD9854是单电源工作)。如果用INA(或者其他任何差动放大器),那么最后输出的直流分量自动抵消,所以完全不要隔直电容。这种情况下的最大好处就是低频频响几乎可以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低的频率当然可以用INA 关于那个220nF的耦合电容,再说一句。 如果用了INA,那么耦合电容可以 ...

谢谢老师的解答,我继续做,出了板子后测试下各点波形,理解会更深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