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Linux驱动开发》+实战篇pwm

楼主:
Linux PWM(脉冲宽度调制)驱动实验通常涉及编写一个Linux内核模块,用于控制硬件上的PWM功能。

pwm_chip 结构体是PWM子系统的核心,它代表了一个PWM控制器。每个PWM控制器都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 pwm_chip 结构体实例。这个结构体包含了PWM控制器的各种信息,如操作的函数集合(pwm_ops)、PWM的数量(npwm)、PWM设备的列表(pwms)。

代码学习:

// imx_pwm_probe 函数用于初始化 PWM 设备
static int imx_pwm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 尝试匹配设备树中的 PWM 设备 ID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of_id =
        of_match_device(imx_pwm_dt_ids, &pdev->dev);
    const struct imx_pwm_data *data;
    struct imxchip *imx;
    struct resource *r;
    int ret = 0;

    // 如果没有匹配到设备 ID,则返回错误
    if (!of_id)
        return -ENODEV;

    // 分配 imxchip 结构体内存并初始化为 0
    imx = devm_kzalloc(&pdev->dev, sizeof(*imx), GFP_KERNEL);
    if (imx == NULL)
        return -ENOMEM;

    // 设置 imxchip 结构体的 PWM 操作函数指针和其他相关属性
    imx->chip.ops = &imx_pwm_ops;
    imx->chip.dev = &pdev->dev;
    imx->chip.base = -1;
    imx->chip.npwm = 1;
    imx->chip.can_sleep = true;

    // 获取 PWM 设备的内存资源
    r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 将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
    imx->mmio_base = devm_ioremap_resource(&pdev->dev, r);
    if (IS_ERR(imx->mmio_base))
        return PTR_ERR(imx->mmio_base);

    // 获取与设备 ID 匹配的 PWM 数据
    data = of_id->data;

    // 设置 imxchip 结构体的 PWM 配置函数和使能函数
    imx->config = data->config;
    imx->set_enable = data->set_enable;

    // 将 PWM 芯片添加到 PWM 系统中
    ret = pwmchip_add(&imx->chip);
    if (ret < 0)
        return ret;

    // 将 imxchip 结构体设置为该设备的私有数据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imx);

    return 0; // 初始化成功
}

实际防出波形:

在编写PWM驱动时,首先需要定义并初始化pwm_chip结构体实例,然后实现pwm_ops结构体中的操作函数,这些函数通常包括请求PWM设备、释放PWM设备、配置PWM周期和占空比、设置PWM极性、使能PWM以及禁用PWM等。这些函数的实现通常依赖于具体的PWM控制器硬件平台。

网友A:
66666,大佬这次上了逻辑分析,看来学有所成了呀,恭喜恭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66,大佬这次上了逻辑分析,看来学有所成了呀,恭喜恭喜!

还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努力中。。。。。

加油,看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