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动汽车上有几种电压?

楼主:
与燃油汽车上只有一种12V电压不同,纯电动汽车上有四种电压。

纯电动汽车(图片来源于网络)

1.12V直流电压

燃油汽车采用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纯电动汽车采用DC/DC给蓄电池充电,DC/DC称作直流电压变换器,作用是将高压直流电调节成12V直流电。纯电动汽车仍采用铅酸蓄电池,但有些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如图1所示。磷酸铁锂单体电池标称电压3.2V,采用1P4S(1并4串)连接方式,电压为12.8~14.4V。

图1 12V电源的变化

2.220V交流电压

交流充电桩(或住宅插座)与慢充枪、慢充口与充电机之间的慢充线束是220V 交流电,如图2所示。电力变压器次级三相绕组分别引出相线,记作“U、V、W”,相线之间称作线电压(380V)。三相绕组的集结点称中性点N,引出的线称零线,记作“N”,相线与零线之间称作相电压(220V)。中性点N通过钢缆埋入大地,同时引出一条线称保护地线。金属外壳的用电设备必须使用三孔插座,左插孔为零线“N”,右插孔为相线“L”,中间插孔为保护地线“PE”。车身与保护地线连接,当连接慢充枪后,如果“L”线与车身存在短路故障,熔断器立即熔断,防止车身带电,避免人身触电。

图2 220V交流电

3.高压直流电压

直流充电桩与快充枪、快充口与高压盒、高压盒与其他高压部件之间的橘黄色线束为高压直流电,如图3所示。不同车型的高压直流电压为200~800V,电压越高越能减小传输电线的横截面积,从而减小质量和体积;但电压太高会对安全带来不利,必须提高电线和设备的绝缘能力。

图3  高压直流电

4.三相交流电压

电机控制器与驱动电机之间是三相交流电,如图4 所示,U相为红色,V相为绿色,W相为黄色。电机控制器将高压直流电逆变成三相交流电,供给三相交流同步电动机。电机控制器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控制电动机转速,通过改变相序变换电动机转动方向,从而控制车速和行驶方向。电机控制器内设有电流传感器测量三相电流,不测量三相电压。

图4 三相交流电

以上图文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多谢楼主科普,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些个

网友:
那目前新能源说的800V指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现在高压基本上到能支持800V了,低配400V

网友A:
电动汽车的电机和逆变器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小,200KW的逆变器和电机看起来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汽车的电机和逆变器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小,200KW的逆变器和电机看起来不是很大。

因为部分功率器件做到了电机里,这样电机自身金属多,

同时自身旋转有内部风扇,有利于内外热交换,加上车是移动的,空气速度大,

所以逆变控制器就可以做小了。

网友:
关于电源,车上控制电源除了“12V”电源,有部分车是24v的,对于充电桩,早期的12V和24V的通讯协议兼容性还不太好,所以直流桩(400v)有的车不能用,后来12/24兼容性好了,大家才感觉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止这些吧,应该还有3.3、5……

网友:
电机控制器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控制电动机转速,通过改变相序变换电动机转动方向,从而控制车速和行驶方向。电机控制器内设有电流传感器测量三相电流,不测量三相电压。

网友:
应该有两个12V,一个主电源,一个备用电源作为车内系统电源,还有一个高野电源室电池包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