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红外触摸屏的?具体的工作原理还清楚,这里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工作过程...

楼主:
有谁用过红外触摸屏的?具体的工作原理还清楚,这里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工作过程。这种屏可以隔空被控制?不知道控制距离最远可以多少米

网友A:
先确定是红外控制吗

那可以参考你家的电视或空调遥控器距离

网友:
一般家用的遥控器分为【红外遥控器】,有效距离一般在8-10米的样子

网友:
工业用的红外线遥控距离有远有近,要根据需要来设计遥控的距离。一般是10米左右。如果有特殊需要,增大发射功率也可让遥控距离达到30米以上。

5mm红外线发射管,发射功率大于100(mW),最大距离10-15米,与内部晶圆的接收灵敏度有关,,,,
遥控距离越远,发射功率就要大,耗电就越大,最大达到30米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红外控制吗 那可以参考你家的电视或空调遥控器距离

这里说的是是红外触摸屏。。。版主  我为什么感觉你的回复对于我来说原来越没有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是是红外触摸屏。。。版主  我为什么感觉你的回复对于我来说原来越没有用处

实质是不是红外管发射和接受?

网友:
红外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