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电路故障原因(含有IGBT)

楼主:
我目前的打算是利用发射极连在一起的两个IGBT(1200V,100A)接入交流通路,通过驱动模块VLA517-01R来控制两个IGBT的通断,从而控制单相交流的通断,强电部分如下图所示,其中输入为交流220V,负载为10W的灯。

 但我上电测试时出现以下的问题:
第一次上电时,灯泡只是闪了一下。(连续插拔两次都是如此)。
第四次上电时,灯泡保持亮的状态,但是比较暗,还是有闪烁。(连续插拔两次都是如此)。
第七次上电时,灯泡额定功率运行了(很亮),我就意识到IGBT应该烧了(但我现在想来IGBT耐压1200V,应该没那么容易烧)。
奇怪的是在我测试时,反转电平并没有改变IGBT的导通状态,理论上高电平会使驱动模块输出负电压来关断IGBT,但实际上并没有输出负电压,而是正电压1.3V,(低电平时也只能输出4.8V,没有达到理论的15V),更奇怪的是它只烧了一个IGBT,灯却能正常亮。把这些现象分析完,我感觉好矛盾,并没有得出结论。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通过驱动模块VLA517-01R来控制两个IGBT的通断】

图中未见【驱动模块VLA517-01R】。

网友:
估计楼主还没有弄清楚【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驱动模块VLA517-01R来控制两个IGBT的通断】 图中未见【驱动模块VLA517-01R】。

  J3对应H2

网友A:
【 J3对应H2 】

R5与R6联接处标注Out,是否与U31的3脚相联接?

网友A:
【 J3对应H2 】

首帖图中H1的1脚联接到了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J3对应H2 】 R5与R6联接处标注Out,是否与U31的3脚相联接?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J3对应H2 】 首帖图中H1的1脚联接到了何处?

驱动模块的1脚

网友A:
【驱动模块的1脚】

驱动模块的1脚在一个插座H1上,3脚却在另一个插座H2上,这是什么设计?

把驱动模块VLA517-01R的datasheet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模块的1脚】 驱动模块的1脚在一个插座H1上,3脚却在另一个插座H2上,这是什么设计? 把驱动 ...

我是上下两个板布局,方便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模块的1脚】 驱动模块的1脚在一个插座H1上,3脚却在另一个插座H2上,这是什么设计? 把驱动 ...

驱动模块手册

FUJI ELECTRIC-VLA517-01R.pdf

网友A:
4楼图中,为模块VLA517-01R供电的是模块VLA517-01R的2脚,该引脚标注“24V”。其返回引脚是模块VLA517-01R的9脚,图中接地(GND)。而4楼图中STM32单片机5V供电,返回也是接地(GND)。实际上,5V就是从24V经过一片7805降压得到的。问题恐怕就在这里。

网友A:
首帖图中有两处“N”、“L”,是交流市电经负载接入的两个端子。这两个端子又经一个整流桥接GND和24V。那么首帖图中两个IGBT的发射极(联接到GND)实际上是通过整流桥联接到交流市电的,而非悬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图中,为模块VLA517-01R供电的是模块VLA517-01R的2脚,该引脚标注“24V”。其返回引脚是模 ...

这里有什么问题?没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有两处“N”、“L”,是交流市电经负载接入的两个端子。这两个端子又经一个 ...

降压模块和igbt是并联的关系,这样的接法是不允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什么问题?没看出来。

【这里有什么问题?没看出来。】

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但将这部分电路放到整体电路中,这部分电路与其它部分电路之间就有了问题。

IGBT的发射极实际上与GND联接,而GND又经整流桥与N、L联接。整流桥我们知道对角线上的二极管交替导通,那么IGBT的发射极是在半个交流市电周期内与N联接,半个周期内与L联接,也就是IGBT发射极半个周期与电容C5左端联接,半个周期与电容C5右端联接。你看看首帖电原理图,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降压模块和igbt是并联的关系,这样的接法是不允许吗?

【降压模块和igbt是并联的关系】

这个,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什么问题?没看出来。】 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但将这部分电路放到整体电路中,这部分电路与其它 ...

那些并在NL之间的是安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压模块和igbt是并联的关系】 这个,还真没看出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画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画错。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画错】

这个想法并没有错,不过此图中降压模块[220降到24V]与IGBT不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