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锰铜片不是取一个电压差值吗,两条引线取电压差值即可,为什么有3条引线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  锰铜片不是取一个电压差值吗,两条引线取电压差值即可,为什么有3条引线,如下图所示,图中黄线和绿线用于取电压差值,红线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锰铜片是个低值电阻,用于通过电流时从两端取出电压来确定通过的电流。一般为测量准确,应该有四条引线。此方法是英国的汤姆逊(后来被封为开尔文勋爵)在建造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时所提出。

网友:
通常四条引线中,有两条较粗(或者压紧的螺钉较大),用于通入电流,叫电流端子,两条较细(或者螺钉较小),用于取出电压,叫电压端子。

网友:
另外一条可能是用来抵消导线电阻,需要阻桥输入,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没看见

网友:
单相电表主要是通过测量电流和电压的大小来计算电量的,而锰铜片的主要功能就是测量电流。

它是一种特殊的传感器,电阻很小(消耗的功率就小)!

当通过它流过的电流发生变化时,产生的电势差会引起它两端之间的电势差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通过测量电势差的大小来确定电流的大小。

两个输出电压

有一个端子是基准点。

锰铜片还有两个孔直接拧在电表的火线上的进和出。用电电流就从这里过。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4-4-13 12:58     单相电表主要是通过测量电流和电压的大小来计算电量的,而锰铜片的主要功能就是测量 ...

非学感谢。请问您所提供的图中V1P  V1N  直接接在 相线的220V电压上  AD7755这个芯片能承受得住吗,AD7755的电源输入端也只有VDD这个很小的应该是在5V左右的电压吧,V1P  V1N  直接接在 220V上 不会烧坏这个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学感谢。请问您所提供的图中V1P  V1N  直接接在 相线的220V电压上  AD7755这个芯片能承 ...

直接接在 相线的220V电压上  AD7755这个芯片能承受得住吗?

能:ad7755也是在220v的电位 所以ad7755和v1p v1n的电压差很小。所以不会有问题。电压都是相对的。

VDD这个很小的应该是在5V左右的电压?

v1p v1n的电压很小,都是毫伏级的。具体的你可以看看ad7755和锰铜片的相关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在 相线的220V电压上  AD7755这个芯片能承受得住吗? 能:ad7755也是在220v的电位 所以ad7 ...

谢谢。但是还是没有搞明白,AD7755的V1P  V1N接在相线220V这条线上,而AD7755的电源输入端VDD,才5V左右,V1P与VDD之间的电压在215V左右,AD7755这个芯片能承受得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还是没有搞明白,AD7755的V1P  V1N接在相线220V这条线上,而AD7755的电源输入端VDD,才5V ...

你理解错了。ad7755 地是接到火线上的  手不能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ad7755 地是接到火线上的  手不能摸的!!!!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片出自哪个资料,可否告知一下资料的链接地址或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片出自哪个资料,可否告知一下资料的链接地址或下载地址。谢谢。

这图片随便搜啊 只要敲ad7755 或者ade7755就能查到。很多的。我这里贴不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