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出信号的的阻抗匹配步骤

楼主:
电路输出信号的的阻抗匹配步骤

很多射频电路输出信号都要做阻抗匹配,也不问那么复杂,就想说这个阻抗匹配是PCBA通电跑起来,并且正常输出的时候,把输出接口接到阻抗分析仪/网分仪测试呢?还是不通电PCBA不工作的时候,直接把输出口接到阻抗分析仪/网分仪测试阻抗呢?阻抗匹配的步骤是怎样的?

网友A:
“还是不通电PCBA不工作的时候,直接把输出口接到阻抗分析仪/网分仪测试阻抗呢?阻抗匹配的步骤是怎样的?”

测阻抗,要系统先加电,再接阻抗分析仪测试

不加电那来的阻抗

阻抗不是电阻,静态可以测量一个电值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通电PCBA不工作的时候,直接把输出口接到阻抗分析仪/网分仪测试阻抗呢?阻抗匹配的步骤是怎样 ...

我知道阻抗不是电阻  我要问的是有些阻抗分析仪测试的都是不加电的  那不加电的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阻抗不是电阻  我要问的是有些阻抗分析仪测试的都是不加电的  那不加电的是什么参数啊

某些非电性测试,例如检查电子元器件的物理结构、连接质量等。但这并不等同于阻抗分析,因为这些测试是不能给你提供关于阻抗的直接阻抗测试数据

网友A:
重申一下,阻抗分析仪通常需要进行加电测试以获取准确的阻抗值,,

阻抗是需要加电测试以获取准确的阻抗值。因为阻抗是电子系统器件对交流电信号的响应,只有在实际施加交流电信号时,才能有效地测量和分析这种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申一下,阻抗分析仪通常需要进行加电测试以获取准确的阻抗值,, 阻抗是需要加电测试以获取准确的阻抗 ...

那有些射频输出端电压高达几百伏  直接接到阻抗分析仪上  岂不是会把阻抗分析仪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