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快充模块“增高”

楼主:
因为快充模块的高度比盒子低,如果直接安装,就会陷下去一块,既不好看也不方便,因此就要把模块垫高一点。量了一下,大概需要6-7mm左右(手工测量有一点误差),正好手头上有6mm的铜螺柱,就用上了。

将螺柱固定到模块上,钻孔是最牢固的做法。但是模块上布局非常紧凑,空余位置很少,此外还有高压部分,因此就不适合打孔了。找了一下,百宝箱里还有过年贴对联剩下的双面胶,正好可以用上。将它剪成小块使用。

螺柱在粘到双面胶上,双面胶也可以起到一定绝缘左右。

螺柱和双面胶接触面积较小,这样强度有点不足,容易脱落,在加一点热熔胶,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但你要小心热熔胶导电,尤其是受热融化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你要小心热熔胶导电,尤其是受热融化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案例

好的,我多测试一下,目前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