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挖USB孔

楼主:
在组装模块前,还需要将USB口的孔挖出来,等模块装进去后在挖,就不太方便,容易将导线弄断了。

先将模块放进去,在对应位置用铅笔标出USB的位置。透明的外壳这点很方便,不会画歪了。

然后用电动螺丝刀和1mm钻头,先钻一排小孔,注意钻孔时不要超出画线区。宁可先挖小一点,孔小了还可以扩大,挖大了就没办法缩小了。

再用小刀沿着打孔位置,挖出方形孔,先不要着急把孔挖大。

在对着模块,修正孔的大小,逐步完成每个USB开孔。

用同样方式,完成其它模块的USB开孔。

这个笔盒厚度有2mm,给开孔带来不少麻烦,比较费劲,小刀的刀尖都断了几次,感觉比焊接麻烦多了。如果有3D打印的网友可以试试自己设计一个外壳,或者TB上在卖亚克力的开孔。

网友A:
塑料板戳洞洞或挖孔,用电烙铁和电磨是不是好操作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板戳洞洞或挖孔,用电烙铁和电磨是不是好操作一些。

不推荐用烙铁,会让外壳变形,味道也难闻。电磨的确可以,只是手头正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用烙铁,会让外壳变形,味道也难闻。电磨的确可以,只是手头正好没有。

确实,电烙铁的头,若是沾了塑料难以清理,对其使用寿命也有很大损耗。电磨实用,可以备一个,安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电烙铁的头,若是沾了塑料难以清理,对其使用寿命也有很大损耗。电磨实用,可以备一个,安全好用。 ...

多谢推荐,有空就去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用烙铁,会让外壳变形,味道也难闻。电磨的确可以,只是手头正好没有。

我之前就是用烙铁开的,

的确有味道,我在lab有抽风台工作的,

其实这种塑料壳子不会粘在烙铁头上下不来,冷了抠一下就全下来了,

钻头很不好受力,容易断。

刀子又不好使劲。

网友C:
这种文玩核桃小钻真心不错

打孔,磨钻,还是小的切割刀片。多用的,80块很好用。

网友C:
老哥强烈建议口要开大,因为USB的母口不是伸出来。

而USB要插到底,此时盒子厚度就会卡住。

网友:
忽略魔鬼垃圾绘图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文玩核桃小钻真心不错 打孔,磨钻,还是小的切割刀片。多用的,80块很好用。     ...

多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强烈建议口要开大,因为USB的母口不是伸出来。 而USB要插到底,此时盒子厚度就会卡住。

目前用是正好合适。USB口本身有一点余量,大部分充电器和计算机的USB口也是不伸出来的,只要不是太特殊的USB线都能用。

网友:
這個時,你就需台3d印表機,解決你的問題,圖畫一畫就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