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不仅仅是在集电极或者射击输出这样的输出电路结构上,在串口通信电路中和外围电路到芯片之间的电路之间也有上下拉电阻,这个上下拉电阻究竟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能否具体介绍。

网友:
上拉电阻: 把一个信号引脚拉高到逻辑高电平,以确保信号始终处于逻辑高电平状态。在未连接设备或传感器时,保持信号稳定。 为晶体管提供基极偏置电压。 提高输出高电平值,例如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或OC门电路应用中。 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及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防止静电损坏,为CMOS芯片不用的管脚提供泄荷通路。 下拉电阻: 把一个信号拉低到逻辑低电平,以确保信号始终处于逻辑低电平状态。在未连接设备或传感器时,保持信号稳定。 为信号提供负载到接地的路径。 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长线传输中的反射波干扰。

网友:
以免悬空:

上拉电阻: 把该引脚拉高到逻辑高电平

下拉电阻: 把该引脚拉低到逻辑低电平

网友:
有很多通信协议都需要初始状态,上拉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给一个明确的初始状态

网友:
上拉(Pull Up)或下拉(Pull Down)电阻(两者统称为“拉电阻”)的最基本作用是:将状态不确定的信号线通过一个电阻将其钳位至高电平(上拉)或低电平(下拉),无论它的具体用法如何,这个基本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应用场合中会对电阻的阻值要求有所不同。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上/下拉电阻?

上拉和下拉电阻主要用于正确偏置数字电路门电路的输入,以防止它们在没有输入条件时的状态是随即浮动的。数字逻辑门可用于连接外部电路或设备,但必须注意确保其输入或输出正常工作并提供预期的开关条件。

现代数字逻辑门、IC和微控制器包含许多输入(称为“引脚”)以及一个或多个输出,这些输入和输出需要正确设置,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数字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上拉是将不确定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限流作用; 下拉是将不确定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即,电路中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目的是确定某个状态电路中的高电平或低电平。  1、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简单来说,电源到器件引脚上的电阻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用该引脚为高电平;地到器件引脚的电阻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引脚为低电平。  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其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主要功能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提供输出电流通道。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强弱只是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网友:
根据芯片设计或者电路要求的,比如开漏型输出的引脚,就需要上拉电阻。为了防止开关元件或者检测电路误启动或者误判断,就需要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