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驱动电路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以三相逆变器为例,有六个IGBT需要控制驱动,但是为了节约成本,驱动电源按照逆变器功率的大小有多种,小功率只有一个驱动电源,中等功率有两个驱动电源,大功率有六个驱动电源。所有的驱动电源都是隔离电路转变而来。有两个问题请教。
1、在小功率驱动电源,六个IGBT都是采用负母线驱动电源自举驱动,在中等功率,上桥三个驱动电源,下桥三个IGBT共用一个驱动电源。在这样的驱动电路,一个驱动芯片要不同时驱动某一相的上下桥,这就需要驱动芯片能够承受很大的电压变化,这是由于上下桥IGBT交替导通关断所致,请问驱动芯片是如何承受如此大的输出端引起的电压变化的?原理是什么,或许我还是没有明白自举?
2、在存在负电压关断的IGBT驱动电路中,假设现在驱动上桥,正负电压的地端就是输出端,此刻如果上桥导通,输出就是母线电压,这不是给驱动芯片的地端抬高到母线电压了吗,不会影响驱动芯片的驱动正负电压的改变吗?如果下桥导通,输出电压就是负母线,下桥驱动电压不会对输出有很大的电势差吗?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驱动芯片是如何承受如此大的输出端引起的电压变化的?原理是什么,或许我还是没有明白自举?】

驱动芯片内部使用了一个很高耐压(但电流并不大)的MOS管作为电平移动的放大管,这看看驱动芯片内部结构框图就知道。

网友:
【假设现在驱动上桥,正负电压的地端就是输出端,此刻如果上桥导通,输出就是母线电压,这不是给驱动芯片的地端抬高到母线电压了吗】

是的。驱动芯片的输出部分的地端抬高到近似母线电压,但驱动芯片的地端则没有抬高。

网友:
零基础的小白,学习学习,有用的知识,刚刚接触变频器这一块。。。

网友:
目前采用的是用一路反激式开关电源进行多绕组输出正负电源,供电给隔离驱动芯片从而驱动单个IGBT功率模块(集成了三相全桥的6个IGBT)。逆变器是380V,96KW-400KW。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预驱芯片的吗?一片就可以去驱动整个H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