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怎么处理数字信号的?

楼主:
在芯片和芯片之间的通信中,芯片要接收来自其他芯片传输过来的数字信号,同时或者不同时向其他芯片发送数字信号。我想知道芯片内部是如何处理这些数字信号的?

以最常见的串行通信为例,数据是一位一位传输的,不同的通信协议其通信波特率相差很大,从几K到几十M不等,芯片接收时是一位一位接收过来的,芯片是如何处理这些数字信号的?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不同排列的数字信号各自代表的含义,并相应做出动作发出回应的?

再者,芯片内部是如何知道接受的二进制是特定长度的数据位,是不是芯片内部有一个专门计数的寄存器,一旦开始接收,就以设定时长开始计数,在规定时长计数不够或者计数太多就认为是错误?

网友:
【以最常见的串行通信为例……芯片接收时是一位一位接收过来的,芯片是如何处理这些数字信号的?】

串行通讯分同步和异步两种方式。同步串行通讯除信号外还有一根时钟线,接收方根据时钟信号一位一位地接收,每接收一位,芯片内一个移位寄存器即移动一位,同时计数器动作计数。多位都接收到,就是接收完毕,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交由其它部分处理。异步串行通讯则没有时钟线,多长时间算一位靠事先的规定(波特率)。其余与同步通讯大体相同。

网友:
【芯片内部是如何知道接受的二进制是特定长度的数据位,是不是芯片内部有一个专门计数的寄存器,一旦开始接收,就以设定时长开始计数,在规定时长计数不够或者计数太多就认为是错误?】

对异步串行通讯,是的。

网友:
协议,靠着不同的通信协议传输数据。
数字电路,无论芯片还是各种设备都是0和1传输的

网友: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与数字信号打交道,无论是浏览网页、发送短信还是观看视频。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数据是如何穿越复杂的网络,安全地从一个地方传输到另一个地方的呢?让我们一起揭开数字信号传输和解析的神秘面纱,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工作的。  写信:信息的起点  想象一下,你有一个秘密想告诉远方的朋友。在数字世界里,这个秘密就是需要传输的信息或数据。就像你决定写一封信,数字系统也需要生成一个代表这些信息的信号。  使用摩尔斯电码:信号的编码  为了发送这封信,你决定使用摩尔斯电码——点代表0,划代表1。在数字系统中,这个过程被称为编码。所有的信息都被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即由0和1组成的序列,准备好被传输。  邮局的旅程:信号的传输  把信放进信封并通过邮局发送出去,就像数字信号通过有线电缆、无线电波或光纤等媒介被发送。这个过程可能涉及跨越城市、国家乃至大洋,但对于数字信号来说,这只是一个快速的电子旅程。  朋友的收信箱:信号的接收  你的朋友收到信后,就像接收设备(比如一台电脑或手机)接收到了这些二进制代码。信件的到达标志着传输过程的完成,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解读摩尔斯电码:信号的解析  最后,你的朋友需要用摩尔斯电码对照表把点和划转换回字母,才能读懂你的秘密。在数字系统中,这一步骤被称为解码。接收设备将二进制代码转换回原始的信息或数据,使得信息的接收者能够理解。  超级英雄的工具箱:数字系统中的关键技术  调制解调器:它帮助数字信号在模拟线路上安全旅行,就像给信件装上了一个防水包裹。  错误检测和纠正:确保信件即使在暴风雨中也不会受损,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数字信号处理:优化信号的解析过程,确保信件内容清晰无误,去除任何可能的干扰。  通过这些步骤和技术,数字信号在复杂的网络中传输和解析,就像信件通过邮局系统一样。这一切背后的技术确保了我们能够享受快速的互联网连接、清晰的电话通话和高质量的多媒体娱乐。数字信号传输和解析,是连接我们数字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通信艺术。

网友:
电平+时序+采样 啊

网友:
看一下串口外设的硬件描述源码就知道了,譬如这个: https://cdbus.org

网友:
芯片接收时是一位一位接收过来的,芯片是如何处理这些数字信号的?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不同排列的数字信号各自代表的含义,并相应做出动作发出回应的?

网友:
芯片内部是如何知道接受的二进制是特定长度的数据位?在芯片的硬件设计中,会设置一些特定的寄存器或电路来识别和处理不同长度的数据。例如,对于串口通信,芯片内部会有一个波特率发生器和一个数据移位寄存器,它们会协同工作来确定数据的长度和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