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程序不含操作系统,C语言开发,如何计算两个以往两个时间点的差值,以秒计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单片机程序不含操作系统,C语言开发,如何计算两个以往两个时间点的差值,以秒计

还有如何已知一个时间点,再加多少分钟,计算另一个时间点

谢谢大家 。

网友:
【如何计算两个以往两个时间点的差值】

你所说的一个【时间点】,是一个【事件】,即单片机某I/O引脚电平发生变化,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者相反。除引脚电平发生变化外,单片机也不会识别其它【事件】。

计算两个时间点的差值,就是计算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这可以用个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第一个事件发生时令定时器开始计时,第二个事件发生时令定时器停止计时,同时通知单片机读数。如果两个事件之间时间距离较长,可以用软定时器,即用一个存储单元对定时器溢出计数,这样可以计算很长的时间。

网友:
【还有如何已知一个时间点,再加多少分钟,计算另一个时间点】

我想,你是要一个事件发生后,延时若干分若干秒若干毫秒,单片机产生另一个事件。

其实,仍然是使用单片机的一个定时器计时,该定时器预置计时时间。一个事件发生后令此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时达到预置时间则令单片机某I/O引脚电平变化产生另一个事件。

网友:
上面两个回复,都是用硬件来定时。当然,可以用软件定时,但软件定时过程中单片机就不能做其它工作。单片机在长达秒级的时间内不能做工作,不能对外部事件做出响应,那是不能允许的。

网友:
1.单片机里有好几个定时器,可以用来计时/计数,如果感到时间短,可以多及几次就长了。

2.很多单片机都有“实时时钟”,配上32768或相应的晶振,就可以轻松又万年历了,别说几秒,只要电池有电,百年不成问题,包括了闰年闰月!甚至可以自己“校时”。

网友:
以秒为单位。RTC定时器就能做了。

网友:
方法很多:

各种定时器 、rtc定时器等等。

如果不是很精准 你直接搞个延时都可以实现。

你可以试着去查一下 xxx单片机(具体点)xxx定时器 c语言实现秒定时、xxx单片机(具体点)RTC c语言实现等。

还是要抓着一个单片机系统的学习一下。否则问题多。一般的电子书看看都行,能扫掉80%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