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一站# PyTorch实现MNIST手写数字识别

楼主:
本文使用PyTorch框架,采用CNN卷积神经网络实现MNIST手写数字识别。

1 Pytorch环境安装

conda create -n pytorch python=3.6
conda activate pytorch
conda install pytorch torchvision torchaudio cpuonly -c pytorch

  如遇到网络引起的安装问题可以下来离线安装

安装pytorch(cpu版),torch和torchvision的详细安装步骤

Pytorch环境检查

print(torch.__version__)输出的时torch的版本,print(torch.cuda.is_available())的结果如果是False代表cpu版本。

2 数据集(MNIST)

MNIST数据集是机器学习领域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数据集,可以通过官方网址进行下载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 。或者后面数据加载时加入download=True选项。

  1. 数据预处理: 使用了transforms.Compose来定义数据预处理管道,其中包括将图像转换为张量和归一化处理,使得图像数据的像素值在0到1之间。
transform = transforms.Compose([transforms.ToTensor(), transforms.Normalize((0.1307,), (0.3081,))])

  1. 数据加载: 使用了torchvision.datasets中的MNIST数据集,通过DataLoader加载数据,并设置了批量大小和是否打乱数据的选项。
train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ransform)
test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 train=Fals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ransform)  # train=True训练集,=False测试集

train_loader = DataLoader(train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DataLoader(test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False)

3 构建模型(CNN)

  1. 模型结构: 通过定义一个继承自torch.nn.Module的类来构建CNN模型,其中包括卷积层、激活函数和池化层。

class Net(torch.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conv1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Conv2d(1, 10, kernel_size=5),
            torch.nn.ReLU(),
            torch.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conv2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Conv2d(10, 20, kernel_size=5),
            torch.nn.ReLU(),
            torch.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fc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Linear(320, 50),
            torch.nn.Linear(50, 10),
        )

    def forward(self, x):
        batch_size = x.size(0)
        x = self.conv1(x)
        x = self.conv2(x)
        x = x.view(batch_size, -1)
        x = self.fc(x)
        return x
  1. 模型训练: 在模型类中定义了forward方法,用于前向传播,同时定义了损失函数(交叉熵损失)和优化器(随机梯度下降)。
criterion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optimizer = torch.optim.SGD(model.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momentum=momentum)

   定义训练轮和测试轮

  1. 训练轮: 定义了一个训练函数,其中包括前向传播、计算损失、反向传播和参数更新的步骤。
    def train(epoch):
        running_loss = 0.0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for batch_idx,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0):
            inputs, target = data
            optimizer.zero_grad()

            # forward + backward + update
            outputs = model(inputs)
            loss = criterion(outputs, target)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 把运行中的loss累加起来,为了下面300次一除
            running_loss += loss.item()
            # 把运行中的准确率acc算出来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dim=1)
            running_total += inputs.shape[0]
            running_correct += (predicted == target).sum().item()

            if batch_idx % 300 == 299:  # 不想要每一次都出loss,浪费时间,选择每300次出一个平均损失,和准确率
                print('[%d, %5d]: loss: %.3f , acc: %.2f %%'
                      % (epoch + 1, batch_idx + 1, running_loss / 300, 100 * running_correct / running_total))
                running_loss = 0.0  # 这小批300的loss清零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 这小批300的acc清零

  2. 测试轮: 定义了一个测试函数,用于评估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性能。
    def test():
        correct = 0
        total = 0
        with torch.no_grad():  # 测试集不用算梯度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images, labels = data
                outputs = model(images)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dim=1)  # dim = 1 列是第0个维度,行是第1个维度,沿着行(第1个维度)去找1.最大值和2.最大值的下标
                total += labels.size(0)  # 张量之间的比较运算
                correct += (predicted == labels).sum().item()
        acc = correct / total
        print('[%d / %d]: Accuracy on test set: %.1f %% ' % (epoch+1, EPOCH, 100 * acc))  # 求测试的准确率,正确数/总数
        return acc

开始训练

  1. 超参数设置: 设置了批量大小、学习率和冲量等超参数,这些超参数的选择对模型的训练效果有重要影响
  2. 训练过程: 使用一个循环迭代多个轮次进行训练,每轮训练后进行一次测试。

保存参数

        torch.save(model.state_dict(), './model_mnist.pth')
        torch.save(optimizer.state_dict(), './optimizer_mnist.pth')

model.state_dict()和optimizer.state_dict()都是PyTorch中用于保存和加载模型状态的函数,但它们保存的内容不同:

  1. model.state_dict():

    • model.state_dict()返回一个Python字典,其中包含了模型的所有参数(权重和偏置),以及各个层的名称和参数对应的张量值。
    • 通常用于保存和加载模型的参数状态。可以将这个字典保存到文件中,并在需要时使用load_state_dict()方法加载到模型中。
  2. optimizer.state_dict():

    • optimizer.state_dict()返回一个Python字典,其中包含了优化器的状态信息,包括当前参数和动量缓存。
    • 通常用于保存和加载优化器的状态,以便在训练中断后恢复训练。

通常会同时保存模型的状态和优化器的状态,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完全恢复模型的状态和训练状态,而无需重新开始训练。

4 ONNX转换

  1. 定义模型: 首先,确保已经定义了要导出的PyTorch模型,并加载了其参数。

  2. 准备输入: 准备一个示例输入用于在导出过程中推断模型的输入形状。

  3. 导出模型: 使用torch.onnx.export()函数导出模型。需要指定模型、示例输入、导出文件路径以及其他参数。

    #导出为onnx模型
    input = torch.randn(1, 28, 28)

    torch.onnx.export(model, input, "mnist.onnx", verbose=True)

ONNX查看

Netron是一个轻量级的 ONNX 模型查看器,可以在浏览器中运行。通过使用 pip 安装 Netron:

pip install netron

然后,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Netron 并打开 ONNX 文件:

netron <your_model.onnx>

5 完整代码

以下代码用于训练 MNIST 手写数字识别模型,并在训练过程中输出训练轮次的损失和准确率。程序包括了以下主要部分

  1. 导入必要的库:导入了 PyTorch、NumPy、Matplotlib 和 DataLoader 等库,以及 MNIST 数据集和一些转换操作。

  2. 超参数设置:定义了批量大小、学习率、动量和训练轮次等超参数。

  3. 数据准备:定义了 MNIST 数据集的转换和加载器。

  4. 模型设计:使用 torch.nn.Sequential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其中包括两个卷积层和两个全连接层。

  5. 损失函数和优化器:定义了交叉熵损失函数和随机梯度下降(SGD)优化器。

  6. 训练和测试函数:定义了 train 和 test 函数,用于训练和测试模型。在训练过程中,通过迭代数据加载器中的数据批次,计算损失、更新模型参数,并输出训练轮次的损失和准确率。在测试过程中,通过迭代测试数据加载器中的数据批次,评估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

  7. 命令行参数解析:使用 argparse 模块解析命令行参数,以便在命令行中指定训练轮次。

  8. 训练和测试过程:在 if __name__ == '__main__': 块中,加载命令行参数并开始训练和测试模型。在每个训练轮次结束后,检查测试准确率是否达到最佳,如果是,则保存模型参数。最后,绘制测试准确率随训练轮次变化的曲线。

  9. 导出 ONNX 模型:在训练完成后,加载表现最佳的模型参数,并导出为 ONNX 格式的模型文件。

import torch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from torch.utils.data import DataLoader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transforms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argparse

# OMP: Error #15
import os
os.environ["KMP_DUPLICATE_LIB_OK"]="TRUE"

"""
卷积运算 使用mnist数据集,和10-4,11类似的,只是这里:1.输出训练轮的acc 2.模型上使用torch.nn.Sequential
"""
# Super parameter ------------------------------------------------------------------------------------
batch_size = 64
learning_rate = 0.01
momentum = 0.5
EPOCH = 10

# Prepare dataset ------------------------------------------------------------------------------------
transform = transforms.Compose([transforms.ToTensor(), transforms.Normalize((0.1307,), (0.3081,))])
# softmax归一化指数函数(https://blog.csdn.net/lz_peter/article/details/84574716),其中0.1307是mean均值和0.3081是std标准差

train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mnist', train=True, transform=transform, download=True)  # 本地没有就加上download=True
test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mnist', train=False, transform=transform)  # train=True训练集,=False测试集
train_loader = DataLoader(train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DataLoader(test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False)

# fig = plt.figure()
# for i in range(12):
#     plt.subplot(3, 4, i+1)
#     plt.tight_layout()
#     plt.imshow(train_dataset.train_data, cmap='gray', interpolation='none')
#     plt.title("Labels: {}".format(train_dataset.train_labels))
#     plt.xticks([])
#     plt.yticks([])
# plt.show()

# 训练集乱序,测试集有序
# Design model using class ------------------------------------------------------------------------------
class Net(torch.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conv1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Conv2d(1, 10, kernel_size=5),
            torch.nn.ReLU(),
            torch.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conv2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Conv2d(10, 20, kernel_size=5),
            torch.nn.ReLU(),
            torch.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fc = torch.nn.Sequential(
            torch.nn.Linear(320, 50),
            torch.nn.Linear(50, 10),
        )

    def forward(self, x):
        batch_size = x.size(0)
        x = self.conv1(x)  # 一层卷积层,一层池化层,一层激活层(图是先卷积后激活再池化,差别不大)
        x = self.conv2(x)  # 再来一次
        x = x.view(batch_size, -1)  # flatten 变成全连接网络需要的输入 (batch, 20,4,4) ==> (batch,320), -1 此处自动算出的是320
        x = self.fc(x)
        return x  # 最后输出的是维度为10的,也就是(对应数学符号的0~9)

model = Net()

# Construct loss and optimizer ------------------------------------------------------------------------------
criterion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 交叉熵损失
optimizer = torch.optim.SGD(model.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momentum=momentum)  # lr学习率,momentum冲量

# Train and Test CLASS --------------------------------------------------------------------------------------
# 把单独的一轮一环封装在函数类里
def train(epoch):
    running_loss = 0.0  # 这整个epoch的loss清零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for batch_idx,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0):
        inputs, target = data
        optimizer.zero_grad()

        # forward + backward + update
        outputs = model(inputs)
        loss = criterion(outputs, target)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 把运行中的loss累加起来,为了下面300次一除
        running_loss += loss.item()
        # 把运行中的准确率acc算出来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dim=1)
        running_total += inputs.shape[0]
        running_correct += (predicted == target).sum().item()

        if batch_idx % 300 == 299:  # 不想要每一次都出loss,浪费时间,选择每300次出一个平均损失,和准确率
            print('[%d, %5d]: loss: %.3f , acc: %.2f %%'
                  % (epoch + 1, batch_idx + 1, running_loss / 300, 100 * running_correct / running_total))
            running_loss = 0.0  # 这小批300的loss清零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 这小批300的acc清零

        # torch.save(optimizer.state_dict(), './optimizer_mnist.pth')

def test():
    correct = 0
    total = 0
    with torch.no_grad():  # 测试集不用算梯度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images, labels = data
            outputs = model(images)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dim=1)  # dim = 1 列是第0个维度,行是第1个维度,沿着行(第1个维度)去找1.最大值和2.最大值的下标
            total += labels.size(0)  # 张量之间的比较运算
            correct += (predicted == labels).sum().item()
    acc = correct / total
    print('[%d / %d]: Accuracy on test set: %.1f %% ' % (epoch+1, EPOCH, 100 * acc))  # 求测试的准确率,正确数/总数
    return acc

# Start train and Test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创建 ArgumentParser 对象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Train a model with specified number of epochs.')

    # 添加 --epochs 参数
    parser.add_argument('--epochs', type=int, default=10, metavar='N',
                        help='number of epochs to train (default: 10)')

    # 解析命令行参数
    args = parser.parse_args()

    # 使用 args.epochs 获取命令行传入的值
    EPOCH = epochs = args.epochs

    # 打印参数值
    print(f'Number of epochs to train: {epochs}')
    acc_list_test = []
    acc_best = 0
    epoch_bset = 0
    for epoch in range(EPOCH):
        train(epoch)
        # if epoch % 10 == 9:  #每训练10轮 测试1次
        acc_test = test()
        if acc_test > acc_best:
            acc_best = acc_test
            epoch_bset = epoch
            torch.save(model.state_dict(), './model_mnist_best.pth')
        acc_list_test.append(acc_test)
    print('Bset:[%d / %d]: Accuracy on test set: %.1f %% ' % (epoch_bset+1, EPOCH, 100 * acc_best))  # 求测试的准确率,正确数/总数

    plt.plot(acc_list_test)
    plt.xlabel('Epoch')
    plt.ylabel('Accuracy On TestSet')
    plt.show()

    #导出为onnx模型
    model.load_state_dict(torch.load('model_mnist_best.pth'))
    input = torch.randn(1, 28, 28)
    torch.onnx.export(model, input, "mnist.onnx", verbose=True)

6 参考链接

  1. 全面总结 pip install 与 conda install 的使用区别_pytorch安装pip和conda的区别
  2. (详解)安装pytorch(cpu版),torch和torchvision的详细安装步骤,并在jupyter notebook和pycharm中配置好pytorch_怎么安装匹配的torchvision
  3. 用PyTorch实现MNIST手写数字识别_mnist pytorch

mnist.onnx

mnist_train.py

model_mnist_best.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