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高压BUCK电路的芯片

楼主:
需要做一款DC200V-520V左右输入,12V 0.3A输出的BUCK降压电路,有做过的朋友吗?请帮忙推荐几颗合适的芯片,多谢!

网友A:
最高输入电压达到520V,这是相当高的电压,输出仅为12V,功率更是很小。为何选择Buck电路?这个要求,选用有变压器的反激可能更合适。

网友:
【需要做一款DC200V-520V左右输入……请帮忙推荐几颗合适的芯片】

没有合适的芯片。别说几颗,一颗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高输入电压达到520V,这是相当高的电压,输出仅为12V,功率更是很小。为何选择Buck电路?这个要求,选用 ...

多谢版主回复,主要是不想做变压器,看到芯朋微的PN8009,内部MOS耐压700V,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回复,主要是不想做变压器,看到芯朋微的PN8009,内部MOS耐压700V,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nb ...

【看到芯朋微的PN8009,内部MOS耐压700V,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看看PN8009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PPEC系列buck电源拓扑专用芯片。这个芯片真的很方便,我用的时候感觉设计起来特别简单,图形化工具一用,参数配置什么的都搞定了,完全不用写代码。效率也特别高,电源转换特别稳定。而且啊,它还有很强大的保护功能,用起来特别放心。你要是找buck电源芯片,这个PPEC系列真的值得一试。

网友:
这颗反馈可调节可能可以, PN8009看着是固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