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芯片的供电电源和基准电压是一样的吗?

楼主:
Ti的微控制器28335有多个电源供电VDD和VSS,另外芯片上还有多路AD、DA通道,AD、DA转换需要基准电压,那么这些AD、DA的基准电压和电源电压是同一路的还是分别供电的?

网友:
这个看芯片的规格书,38335是挺老的芯片了,规格书或者参考电路很成熟

网友:
28335的规格书刚才看了一下,里面有具体的定义,可以参考下图,或者直接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