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ULTISIM生成占空比不同的PWM波?

楼主:
怎么用MULTISIM生成占空比不同的PWM波?具体怎么搭建电路,再者在这个软件怎么测量出生成的PWM波的有效值?或者有什么办法额能够计算测量出生成的PWM波有效值?

网友:
MULTISIM是一个电路仿真软件,这个软件是通过具体电路仿真PWM波通过占空比

比如,简单PWM电路,ne555来实现PWM波,可以这个软件仿真,占空比调节

网友:
举个栗子

555定时器PWM发生器电路图

网友:
555是用rc调节占空比吧?

网友:
下面这个电路是用Proteus仿真555的PWM波

可以在multisim搭建一个电路仿真一下

网友:
以前上学时学过用Proteus进行仿真,multisim是后来工作中知道的,但是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