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组装

楼主:
进度拖了好久,趁着周末,抓紧时间把模块组装起来。

把各传感器的线都连起来。

将线整理好,OLED用双面胶固定到上面板。

看看孔位是否合适。

打孔,安装立柱,完成基本组装。测试了一下USB都有输出,剩下的明天再测了。

网友A:
这是要一下子充多少个设备啊?这集成的口有点多。。。可以,但没必要啊

网友B:
我也觉得没必要

网友C:
这么多插口,电压稳定、电流正常,给手机充电都没问题吧?

网友D:
楼主分享的充电器应用效果怎么样啊,希望能发布一些实战信息

网友E:
这个挖孔,,看得出来非常的DI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挖孔,,看得出来非常的DIY

这挖空看着已经挺规整了,这要是我肯定没有这手工

网友F:
USB口可以用个废旧的USB口去掉内瓤,烧红后直接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一下子充多少个设备啊?这集成的口有点多。。。可以,但没必要啊

一般情况的确用不到这么多,通常4口就足够应付大部分情况了。这次是为了试验一下,也是因为我手头的USB设备比较多,多一点充电口方便一些,一个就可以给所有设备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没必要

一般是用不到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插口,电压稳定、电流正常,给手机充电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模块都单独测试过,而且第一版已经用了好几个月。市面上卖的充电头里面也都是这种类似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的充电器应用效果怎么样啊,希望能发布一些实战信息

充电本身是没啥问题的,DIY就是想增加一些功能,用起来更方便,还可以看到充电状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挖孔,,看得出来非常的DIY

DIY的乐趣就在这嘛。要效果好还是得3D打印或亚克力,不过成本也上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SB口可以用个废旧的USB口去掉内瓤,烧红后直接烫

那样外壳会有点变形,外观会差一点,多个USB口要控制好相对位置也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样外壳会有点变形,外观会差一点,多个USB口要控制好相对位置也不太容易。

是,一下手就歪了,给外壳开过孔的都有这种经历

网友H:
虽然造型有待改善,不过也不错了。开口是不是可以用加热后的美工刀开孔,那样会好看一点。另外,这个在多端口工作的时候,发热量是不是太高,会不会导致壳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虽然造型有待改善,不过也不错了。开口是不是可以用加热后的美工刀开孔,那样会好看一点。另外,这个在多端 ...

应该不会,要变形估计得100度以上,一般充电器正常情况下达不到这么高温度。大功率时有发热,大概也就40-50度左右吧,还没感觉到烫手,夏天应该还会高一点。单模块最大只有18W左右,效率在差也是95%以上,发热大不到哪去的。

其它充电头包括品牌充电头也是类似的模块,它们甚至内部空间更小,同样也没大问题。

网友I:
看起来不错,有那种共享充电器的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不错,有那种共享充电器的样子了

总感觉共享充电宝是个奇怪的东西,充电慢,价格高,用几次就不如自己买一个合算了。何况现在手机都支持快充,比那个共享充电宝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