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B-L475E-IOT01A1蓝牙Wi-Fi开发板】6-用ISM43362连手机热点

楼主:
1.查看原理图

ISM43362无线模组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该模组连着芯片的USART3引脚和SPI3引脚,并且用PE1做中断引脚,用PB12做boot引脚,用PE8做复位引脚。

2.用CUBEMX初始化引脚

SPI3的初始化:

USART3的初始化

然后将PB12和PE8设置为输出引脚,将PE1设置为中断,如下所示

通过以上配置我们的引脚就初始化完成,其他的配置按照我们以前的的默认配置就行。

3.寻找ISM43362的驱动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驱动,驱动代码我放在附件上,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驱动代码。

这个驱动文件共有下面几个文件

  es_wifi_io文件中主要放着硬件的初始化和发送接受数据的代码封装,也就是代表着有了这个文件前面我们硬件的初始化也可以省略。

 es_wifi文件中主要做了对ISM43362模组的应用层的代码的编写,包括连接联网等的功能。

wifi文件主要对前面两个文件做了一个整合,让代码应用起来更加方便。

我们将这几个文件添加到我们的工程里面就行了。

4.应用代码编写

我们编写一个连接手机wifi的程序,代码很简单,如下主要是调了封装好的库,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库里的代码

5.实验结果

这里我的热点有两个设备连接,其中一个是我的电脑,另外一个就是wifi模组了。

总结:通过本次实验成功的用wifi模组连上了手机热点,下面就可以用网络将数据上传到云平台了。

网友A:
看来用ISM43362连手机热点操作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用ISM43362连手机热点操作也很容易

前提是把相关的代码移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