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感的感值会与频率有关?实际应用时如何确定感值?

楼主:
根据如下电感的定义式,

其中,L是电感量,μ0是真空磁导率,μr是相对磁导率,N是线圈匝数,Ae是磁芯横截面积,Le是磁路长度。

可见电感与频率并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电感感值与频率却是有关系的,如下图所示,是10uF电容(左图为MLCC,右图为钽)的ESL频率关系曲线,可以看到在3Mhz以前,ESL随频率增大而明显增大,而在更高频率处趋于稳定。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

①   为何L在低频时随频率增大而增大?

②   实际应用时,不管是真实电感也好还是寄生电感也好,是否应该根据电路的实际频率来确定真实的感值?以便于进行相关的计算和仿真。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两幅图,不是电感量随频率的变化,而是电容器的寄生电感量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幅图,不是电感量随频率的变化,而是电容器的寄生电感量随频率的变化。

是的,但是实际电感也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比如下面这张图,只是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实际电感也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比如下面这张图,只是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电感量随频率变化,是磁芯电感普遍现象。其原因是磁性材料特性随频率变化。真空中的线圈,其电感量不随频率变化。

网友A:
【实际应用时,不管是真实电感也好还是寄生电感也好,是否应该根据电路的实际频率来确定真实的感值?】

那是当然。不考虑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那是万万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时,不管是真实电感也好还是寄生电感也好,是否应该根据电路的实际频率来确定真实的感值?】 ...

明白,感谢老师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感谢老师答疑。

举个例子:普通收音机中使用磁性天线,中波波段和短波波段使用的磁性材料就不一样。中波使用的是锰锌铁氧体,短波使用的是镍锌铁氧体。锰锌铁氧体无法在短波波段(频率较高)使用。另一个例子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磁芯,早期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较低,一般20~30kHz。现在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较高,可达数百kHz。早期开关电源使用的变压器磁芯材料在现在开关电源中就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实际电感也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比如下面这张图,只是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是否可以认为有这种磁芯或者铁芯的电感值会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但是空芯电感器其电感值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