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电陶瓷加湿片的驱动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我有些压电陶瓷加湿片的问题,我的电路是MOS管漏接三脚升压电感的2脚,压电陶瓷片并联在1-3脚,也就是25:800的800uh之间,这样的话加湿片和800uh绕组电感,压电片的电容,电阻形成了一个RLC回路,这种情况下按震荡频率施加电压,则LC回路视作断路,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启震的呢?对于上面的电路,如果我只用一个800u的电感也可以有波形很好的正弦波,不一定要使用三脚升压电感,甚至功率更高。我将压电传感器单独视作为一个电容的话,两边的波形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一加上它的等效电容,波形就没了。

所以我有以下问题:

1.相比三脚升压电感,大家在做加湿器设计时为什么不选择更简单电感和加湿片的电容的LC震荡电路?

2.为什么按照大多数人的设计,算上负载R后,形成的RLC回路反而不像是启震的

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A:
图中看不出你的压电片在哪里。是否前一幅图中的C1和后一幅图中的C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看不出你的压电片在哪里。是否前一幅图中的C1和后一幅图中的C3?

你好,谢谢回复,这里确实是使用C1,C3代表的加湿片的静态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回复,这里确实是使用C1,C3代表的加湿片的静态电容

【这里确实是使用C1,C3代表的加湿片的静态电容】

这句话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加湿片和800uh绕组电感,压电片的电容,电阻形成了一个RLC回路,这种情况下按震荡频率施加电压,则LC回路视作断路”

无论如何,加湿片(准确一点,压电陶瓷片)在你施加的信号频率上,不能视为断路。

另外,【加湿片和800uh绕组电感,压电片的电容,电阻形成了一个RLC回路】也大成问题。前面说加湿片,已经包括了压电陶瓷片的电感和电容和电阻。这个混合电路(压电陶瓷片)与800uH绕组电感确实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谐振回路,但不是与压电陶瓷片的电容电阻组成的,还包括了压电陶瓷片的电感。

网友A:
【1.相比三脚升压电感,大家在做加湿器设计时为什么不选择更简单电感和加湿片的电容的LC震荡电路?】

三脚升压电感,在此是个自耦变压器,25uH部分与800uH部分之间是有互感的(两个绕组之间有磁通耦合),其功能与普通变压器完全相同,只不过初级与次级之间有电气联系罢了,在此用于改变负载阻抗。按照首帖图中的画法,两个绕组分别标注L1和L2,那么两个绕组之间是没有磁通耦合的,那就完全失去了三脚电感的本意。

这个自耦变压器,其匝数比相当大,适合于高阻抗(当然也就高电压)输出。而更简单电感和加湿片(并联),阻抗未必合适。

网友:
【2.为什么按照大多数人的设计,算上负载R后,形成的RLC回路反而不像是启震的】

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确实是使用C1,C3代表的加湿片的静态电容】 这句话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加湿片和800uh绕组 ...

好的,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模拟中,我对于上面的图,如果只使用一个电感,依然可以形成不错的波形,甚至功率更大,所以使用自耦变压器,三脚升压电感的具体意义是什么,我的查询是有一定的阻抗匹配作用,具体到本个例子体现了什么,毕竟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比值似乎没有那么大。第二个就是,三脚升压电感在实际操作时发热严重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模拟中,我对于上面的图,如果只使用一个电感,依然可以形成不 ...

【第一个就是在模拟中,我对于上面的图,如果只使用一个电感,依然可以形成不错的波形,甚至功率更大,所以使用自耦变压器,三脚升压电感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仅使用单电感,“功率更大”,恐怕你的测量有问题。通常压电陶瓷片的阻抗是比较高的,所以要用变压器来升压(在本例中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模拟中,我对于上面的图,如果只使用一个电感,依然可以形成不 ...

【第二个就是,三脚升压电感在实际操作时发热严重是为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你的三脚电感磁芯截面积太小,匝数太少,用线又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就是,三脚升压电感在实际操作时发热严重是为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你的三脚电感磁芯截面积太 ...

谢谢,大致明白了,我再看看,整理一下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相比三脚升压电感,大家在做加湿器设计时为什么不选择更简单电感和加湿片的电容的LC震荡电路?】 三 ...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压电片的实际阻抗并不是商家列出来的,小于等于80欧姆对么,实际上我还需要考虑等效的其他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压电片的实际阻抗并不是商家列出来的,小于等于80欧姆对么,实际上我还需要考虑等效的其 ...

压电片的阻抗随频率变化非常厉害。

商家列出的80欧姆,我不知道那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的阻抗随频率变化非常厉害。 商家列出的80欧姆,我不知道那是指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等效为一个晶振的话,做模拟厂家又只给了C0和R1,C1和C2并没有给出,那我们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等效为一个晶振的话,做模拟厂家又只给了C0和R1,C1和C2并没有给出,那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等效为一个晶振的话,做模拟厂家又只给了C0和R1,C1和C2并没有给出,那我们该怎么办?】

C1和C2并不是晶振或者压电片自身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