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们小白做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实验,为什么发送的数据永远是00,求解答

网友:
像人一样,脑袋长时间工作,累了,睡一觉就好了,硬件不一定有问题。如果断电重启,又正常啦

网友:
这种首先要测试一下sendbyte看行不行。从最简单的开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