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触摸按键及改进

楼主:
ESP32-S2带触摸按键功能,因此使用了两个GPIO,并焊接了两个导线绕了几圈作为触摸按键。

测试发现效果不太好,触摸按键的数值变化比较小,只有300左右。

8070 8174
8172 8199
8344 8208
8343 8200
8343 8195
8067 8179
8072 8176
8069 8187
8101 8485
8103 8493
8067 8172
8077 8178

于是又焊接了铜丝,增加长度。

但是效果仍然不好,甚至还变差了点。

8134 8264
8137 8270
8137 8266
8159 8307
8192 8478
8198 8479
8196 8486
8136 8270
8133 8270
8142 8271
8361 8308
8368 8307
8370 8308
8141 8266
8144 8278
8139 8269

找了一个锡箔纸,剪成小块,粘到上面板内侧

再把铜丝折弯一点,可以接触到锡箔纸。

下面在垫一块泡沫,让接触更紧密。

这样效果就好多了,触摸后数值变化有1000以上。

8213 8272
8214 8274
8227 8569
8242 9560
8240 9618
8207 8281
8211 8276
8310 8305
9317 8317
9364 8560
8408 8482
8373 8279

网友:
这个我愿称之为yyds

网友A:
手撸了一个电容的触摸按键吗

网友:
开眼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撸了一个电容的触摸按键吗

电容按键的确可以手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