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降压型工作模式

楼主:
各位好:

请教个问题,产品是LED广告灯条,电压220V的。用了3家公司的不同IC,其中2家IC是工作在临界模式,另外家IC工作在准谐振模式。发现工作在准谐振模式的这家IC会烧灯珠,比例千分之3,另外两家IC工作在临界模式,烧灯珠的很少。请问IC工作在准谐振模式和工作在准谐振模式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这种产品不能选择IC工作在准谐振模式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用的那种LED驱动的IC

网友A:
如果楼主所说的非隔离降压型的LED驱动芯片,

有准谐振调节功能,会让驱动电路在准谐振、不连续导通或其他模式之间进行切换,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所说的非隔离降压型的LED驱动芯片, 有准谐振调节功能,会让驱动电路在准谐振、不连续导通或其 ...

临界模式的是SDH7711,JWB1997M,准谐振模式的是KP1075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临界模式的是SDH7711,JWB1997M,准谐振模式的是KP1075X

查了一下KP1075X

官方宣称的非隔离、降压型准谐振 LED 功率开关

是不是LED广告灯条的电路那里设计中不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KP1075X 官方宣称的非隔离、降压型准谐振 LED 功率开关 是不是LED广告灯条的电路那里 ...

都是pin to pin共用的,只是限流电阻参数调整而已,其它都一样的。就是工作模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