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学习for循环

楼主:
“for 循环:迭代的中心支柱" 在流程控制中首先介绍了for,因此,在rust中,应该for是最常用的的流程控制。

基本形式:

    for item in container {

container(容器)中每个连结的元素可以作item(元素)。

在文中,深入讲了这个container的生命周期,如何引用,以及添加mut关键字来实现可变引用。

1、匿名循环,这个是我在以前没有见过的

    for _ in 0..10 {

2、尽量避免手动管理索引变量。

3、在for循环中可以通过continue跳出本次迭代余的部分。

在这里,我编写代码测试一下,从0打印到9,如果是5则跳过不打印,代码如下:

fn main() {
    for i in 0..10 {

        if i == 5
        {
            continue;

        }
        println!("this is : {}", i);
    }
}

运行结果:

liujianhuadeiMac:samp2_3 liujianhua$ cargo run
    Finished dev [unoptimized + debuginfo] target(s) in 0.01s
     Running `target/debug/samp2_3`
this is : 0
this is : 1
this is : 2
this is : 3
this is : 4
this is : 6
this is : 7
this is : 8
this is : 9
liujianhuadeiMac:samp2_3 liujianhua$

从打印结果来看,当等于5时,就会跳过循环中的continue以后的语句。

【总结】

在for循环中,我们要主学习的是,容器如何来设置,如果要动态修改容易中的变量,需要指定该访问级别。如果有需要跳出某一次的循环,可以使用continu来跳过。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break的用法呢?大哥看来比较忙,没有尝试break

网友A:
匿名循环,这个_起什么作用?用在什么场合?静待大哥的阅读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break的用法呢?大哥看来比较忙,没有尝试break

for中好象没有提到有break,break好象用在while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匿名循环,这个_起什么作用?用在什么场合?静待大哥的阅读反馈

好象就是没有使用元素(item),只使用容器来实现for的循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break的用法呢?大哥看来比较忙,没有尝试break

刚刚学到break用法了,看来没有学完,知识太少,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为楼主坚持不懈的分享Rust实战的基础知识的恒心点赞,受教了,感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为楼主坚持不懈的分享Rust实战的基础知识的恒心点赞,受教了,感谢

有时候,学习也是快乐的!